xxd电调30A的。能用4s电池吗。装f450

楼主(2014-11-22):
同上?????

网友A:
XXD 30A用4S?!祝你好运

网友B:
不能。只能支持到3S.

网友C:
看电调上面的标签,要是上面写着4S就能上。

网友D(2015-02-21):
我的xxd 30a就用4s飛x6很正常呀

网友E:
是不是红线挑掉就可以上了?

网友F:
挑了红线也不可靠,最好不要用,非得要用的话电机不要选择大功率的盘式电机,2212吧估计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