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析 gps模式 姿态模式 手动模式 都是干嘛的

楼主(2014-11-22):
gps模式 姿态模式 手动模式 求老鸟解析下他们的用途

网友A:
新新手的理解
GPS模式:机身稳定等动作均由GPS信号进行自动调整,可以稳定的旋停
姿态模式:GPS信号不好的情况下,通过目视了解飞机的飞行姿态,通过遥控器来调整飞行姿态
手动模式:应该和姿态类似吧。。。。。
以上纯为个人简单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鸟严格指正。
继续学习中。。。。。。

网友B:
慎用手动飞行,最好在调参软件里设成失控返航,当你拨到第三,就是一键返航了

网友B:
GPS就是GPS 定点
姿态就是飞控自稳

网友B:
新手老实先飞玩具四轴,哈博森之类的,熟了对尾再飞精灵。盲目飞精灵,炸鸡不说,还会伤人

网友C:
看清楚说明书啊

楼主:
什么叫定点

网友D:
多学习,挣发贴权限。

网友E:
看說明書!自己試試比打字有用

网友D:
今天把几个模式都试了一下,手动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