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贴

楼主(2014-11-22):
无效贴

网友A:
挺遗憾,找到原因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遗憾,找到原因了不

没有呢,这个不放上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B:
我昨天晚上也炸了 我是对角抽 后面倒扣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晚上也炸了 我是对角抽 后面倒扣下来

都说零度好使,我咋感觉就那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零度好使,我咋感觉就那样呢?

价格 太高 >300人民币 炸 你 没商量。

其实 价格便宜的 反而 不无故炸机 。。

网友:
电池性能如何?不知道坠机前3.51V的电压是否还能维持悬停。。。

网友:
電機抽.不關飞控事.檢查下電機同電調接線是不是接觸不良.電調是不是還沒校準行程.進角是不是完全相同.看是不是長期只有那電機在抽(更換電調).電池是不是出力不好.另電調供電不穩.飞控只控制自穩.不會檢測動力是不是有問題.還有槳是不是轉出二槳
LED 閃紅是電池沒電.LOG 都記錄去到3.5 己到二級保護 飞到10.55 零度己強制下降.你推油門都不會昇的.還要抽中加飞左飞右,必炸(還有長期實際油門在70 定點都70.請減少重量.控制在油門50~65內)

如果檢查了都抽請更換電調測試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0281&extra=我也一样 也是抽搐  然后就·····

网友C:
运气不错嘛 只损失了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嘛 只损失了脚架

悲剧的在后面,到家才发现,云台摔坏了,相机破相,两个电机,桨全报废。让技术分析是电池的事。

网友:
额。这样啊。。同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