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问题,油门输出最大只有10%,又得请教泡泡老师了

楼主(2014-11-22):
油门几乎最大,可是输出只有10%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好好检查一下!!!

刚做完,还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好好检查一下!!!

你仔细看看,pix pwm波输出就只有10那么和电调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控校准做了没?

楼主:
当然,我全部做完了校准 3.15升级成3.20就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什么错误啊

网友:
你刷一下车的固件然后再刷多轴的固件..然后重新设置..试试

网友: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

网友B:
上课开小差,罚你站教室门口去。
先刷汽车 ,后刷多轴,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课开小差,罚你站教室门口去。
先刷汽车 ,后刷多轴,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我已经刷过一次小车了。。。。还是这样

网友C:
把2 3通道互换一试吧,若还是3通问题,就是编码或摇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 3通道互换一试吧,若还是3通问题,就是编码或摇控问题了

刷3.15正常,3,2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