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莫名其妙问题,太奇怪了

楼主(2014-11-22):
昨天 晚上重新更新了一下V 3.15的四轴固件,突然发现APM竟然可以在ALTHold和PosHold模式下成功解锁,明明只能在自稳模式下解锁的保护什么时候被取消掉了?今天出去的时候,切了一下Land模式,飞机啪的一下就直接摔地上了,又一个诡异的问题?

网友A:
切LAND时,油门在什么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LAND时,油门在什么位置?
正好看到你在线了,我这个APM有个问题,现在用的D10控,功率最大,双向关掉,基本上两百米左右失控,而且失控的时候方向舵有反应,前进和侧飞无反应,油门貌似也没反应,直接上升到15米然后开始返航,无论使用方向舵让机头朝向哪里都是一直往家里飞,往家里飞的时候地面站上是显示RLT,基本上每次到那个距离就这样。我现在研究研究怎么下载飞行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LAND时,油门在什么位置?
刚刚才飞了一通,飞完下来还没拔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LAND时,油门在什么位置?
5分56秒开始往家的方向移动,我一直只打的方向舵,无论机头朝哪都是往家飞

网友C:
LZ已崩溃,答非所问.....

网友D:
地理围栏功能打开了,超出预设半径就会自动切换RTL,不管有没有失控

网友E:
一直可以在这些模式下解锁,去看我之前的知识普及贴,有说明。

网友F:
上个日志看看就好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