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轴试飞,无负载爽飞小半小时

楼主(2014-11-22):
下午风和日丽,哈哈,好日子,把我昨天装好的大八轴拿出来试飞,无负载大约飞了半小时,就是不知道怎么钉钉子,感度是默认的,老是往一边飘,风不大,悟空飞控,飞机下来测电压3.7V,应该对电池没损耗吧,哪位老师麻烦指导下

网友A:
半小时啊。。。。?  确定吗。。。电池还能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小时啊。。。。?  确定吗。。。电池还能要吗

下来测电池电压3.7V

网友:
电池装小笼子里

网友:
多大电池,全重多少呢

楼主:
谢谢关注,一个大电池。

网友B:
多大的电池,可以飞这么久?

网友:
无起落架

网友:
半个小时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电池,可以飞这么久?

格式16000的电池

网友:
泡泡有无线调敢度的教程

网友C:
你确定飞了半个小时?和你一样的机架动力,电池是1w的格式,挂个云台航线飞7分钟,8分钟是极限,3.6报警下来。

网友:
小半小时,可能是20分钟左右。1W6的电池啊。米8续航都这德行?

网友:
楼主配置是否是朗宇4110 kv400 ? 1552dji桨? 16ah电池无负载飞半小时?

网友:
你什么配置说一下,还有5度仰角,悬停时候拉力损失比较大的。

网友:
16000 6S 那么大的JJ,飞半个小时?
怎么可能?报三围。

网友:
不会有30分的。。。楼主 掐个表看看

网友D:
撑死20分钟吧,楼主下次带上秒表

网友:
可能是估算30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飞了半个小时?和你一样的机架动力,电池是1w的格式,挂个云台航线飞7分钟,8分钟是极限,3.6报警下 ...

和你差不多。我都想试下16寸的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和你差不多。我都想试下16寸的桨了

一套是用的4110-340kv,dji折叠桨,挂Z15-gh4,飞航线7-8分钟。一套是用的4112-400kv,dji折叠桨,挂Z15-5T,飞航线17分钟。
电机都是朗宇的,3.6报警。收放脚架。机架都是8轴一丁的。
我就好奇为什么lz的可以飞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套是用的4110-340kv,dji折叠桨,挂Z15-gh4,飞航线7-8分钟。一套是用的4112-400kv,dji折叠桨,挂Z15-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318&extra=page%3D2
这里有试飞的视频2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撑死20分钟吧,楼主下次带上秒表

这是飞行视频

楼主:
这是飞行拍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飞行拍摄视频

这个留空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318&extra=page%3D2
这里有试飞的视频27分 ...

16000w电池,起飞5300g,这个时间正常啊,你脚架没,云台没,做个大8轴不可能不上脚架云台吧。到时再试一试,呵呵。有个10分钟就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