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传发射可改频吗

楼主(2014-11-22):
接收可选频但发射找不按键,只能用出厂默认频率吗

网友:
可以的,这个是创欣科的32频发射器,在最下面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按钮,对应FR和CH,可以从01调到32

网友:
看说明书,发送端有频道选择按钮,或仔细找找

网友:
谁说发射端没有按键的......

网友:
................楼猪     看图片看不出啥来        发射端  fr    ch下面不就是按键吗

网友:
图片上发射和接受不都有案件吗

网友:
楼上已经画出来了 那个要用力按

网友:
圖传寫明是32頻道的,, 当然可以转頻,, 楼主应是一奌也沒看说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