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为双11购买的Phantom 1 加装的设备,请大家来帮看看

楼主(2014-11-22):
如题。双11购买的1代小精灵到手了。飞控是V2,8寸自紧桨,现在想做如下改装

1、听说,用2代的9443桨,会比8寸的效率高点?看了下原装的69一对,有品质不低于原装的山寨桨不?觉得原装桨性价比太低了,原装APC桨也没这么贵……。
2、看中一款轻量化2轴无刷云台,只有160克,请问这种有人用过嘛?效果如何?

图传,看了款几克的200MW小图传,这种好用么?还有没有别的轻量的图传可以选择?

显示器,准备买鹰眼锐视的一体机,但是版本没想好,有点纠结。请有经验的玩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鹰眼建议旗舰版de

网友:
云台不如收个二手H3-2D了

网友:
用过不同代用桨,效率太低,可用原厂普通桨20元—对,配正反螺母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用8寸的桨,那个反应很灵敏,飞9寸的下降快了会抖,鹰眼只建议买旗舰版,双接收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用8寸的桨,那个反应很灵敏,飞9寸的下降快了会抖,鹰眼只建议买旗舰版,双接收非常爽。

旗舰要一K多……DVR很重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旗舰要一K多……DVR很重要么?

其实就是双接收有用,DVR可以录像,其实没啥用,但是这个玩意属于一步到位的东西,你迷上FPV飞行之后,就会郁闷缺少双接收,缺少DV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双接收有用,DVR可以录像,其实没啥用,但是这个玩意属于一步到位的东西,你迷上FPV飞行之后,就 ...

2个接收?不知道和单接收会好哪里?

网友:
品质不低于原装的浆,我表示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