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返航难题,特来求助,看来标题要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4-11-22):
新装的H4(也装了一月有余了,只不过刚飞)
雷家APM2.6  6H  D10
D10发射功率最大,双向传输关掉,失控返航是按照泡泡的6档D10设置的,
现在起飞基本上100多米就开始返航,而且返航的时候可以打方向舵,这什么情况?只有方向舵有反应,云台也可以控制,前进后退与侧飞均无反应,
今天特意从地面站看了下,返回的时候地面站确实显示RLT,楼下上视频

楼主:
5分55秒开始往家飞,无论方向朝哪都是往家飞,期间方向舵可控,云台可控,可以切换飞行模式,

楼主:
本来想着下来LOG的,结果发现不能使用数传下载LOG,而且这个飞腾的H4侧板没有预留USB口,想下日志还得拆机,

网友A:
检查围栏开了没

网友B:
应该是控或者接收机的问题,任何2.4G航模遥控器都不应该只有100多米的距离,何况还是空中距离,建议你拆下来单独拉距看一下。
还有你都不怕鸽子把飞机撞下来?看的好惊险啊

网友C:
同问是不是开了电子围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或者接收机的问题,任何2.4G航模遥控器都不应该只有100多米的距离,何况还是空中距离,建议你拆下 ...

你没看到我被追的落荒而逃啊,走一路鸽子追一路,话说这鸽子都是蛇精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是不是开了电子围栏

刚刚数传连接了地面站看了下,地理围栏没有启用,但是默认返航半径是150m,又看了下昨天地面站的录像,刚好是150m+的时候返航,而且差不多每次都是那个距离,索性我把默认改成了1000,同样也没在启用上面打钩,等下出去飞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或者接收机的问题,任何2.4G航模遥控器都不应该只有100多米的距离,何况还是空中距离,建议你拆下 ...

不会吧,飞机是自行往家方向飞的,而且不论机头朝哪,都是往起飞点漂,但是方向舵和云台可以用,刚刚我把地理围栏默认半径改为1000,等下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围栏开了没

看了下,围栏开启那项没有打钩,默认半径150,我现在把默认改为1000,同样没打钩,等下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是不是开了电子围栏

经测试是地理围栏的问题,但是没有勾选也会起作用?中午阳光太强看不清,下午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是不是开了电子围栏

中午一觉飞过那个距离,200米+了

网友D:
很奇怪啊,如果是开了圆形围栏的话应该起飞很困难,星数不够就报Bad GPS Pos,根本没法解锁的。

网友:
环境好呀,镜头也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测试是地理围栏的问题,但是没有勾选也会起作用?中午阳光太强看不清,下午再试

你好,问下,我还没用过电子围栏,请问具体在哪里选?能否截图?去否以解锁点为圆心,指定距离为半径作为围栏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啊,如果是开了圆形围栏的话应该起飞很困难,星数不够就报Bad GPS Pos,根本没法解锁的。

郊区,信号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下,我还没用过电子围栏,请问具体在哪里选?能否截图?去否以解锁点为圆心,指定距离为半径作为 ...

新版地面站中在调参那一栏,有个GerFance,返航半径大概指的是返航高度,因为默认就是15米,另外两个一个是围栏半径默认150,还有围栏高度,默认100,都是中文,你一看就明白

楼主:
悲剧的事情发生了,数传天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围栏开了没

连上地面站看了下,围栏开启选项没有打钩,但是我把围栏默认半径改成1000之后再飞到那个距离之后不会返航了,同样改完之后还是没打钩

网友:
看看日志是不是接收失去信号返航的,我的D10原厂固件也就400米,刷了固件换了大天线就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悲剧的事情发生了,数传天线掉了

你没拧紧吗。数传距离有限,距离远了会有延迟,你如果有OSD的话 其实不用数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地面站中在调参那一栏,有个GerFance,返航半径大概指的是返航高度,因为默认就是15米,另外两个一个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拧紧吗。数传距离有限,距离远了会有延迟,你如果有OSD的话 其实不用数传也可以

不是没拧紧,是从焊接处掉了,正琢磨着有时间电络铁伺候,可能降落时候折的,天线有点长,放在h4屁股后面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拧紧吗。数传距离有限,距离远了会有延迟,你如果有OSD的话 其实不用数传也可以

关键是我没osd,都是数传地面站看高度速度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