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1代的重量是多少

楼主(2014-11-22):
装了好多设备怕超重

网友A:
1300g 基本是极限

网友B:
用2代桨叶,加5200毫安电池,保持重量在1300左右就很稳

网友C:
我试飞过,精灵1挂微单NEX-5c+红外拖拍器总重 1275 克已经很吃力啦,再增加一点很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