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又折腾了,主轴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1-22):
      不管是天龙还是飞越,新主轴就是弯的!试过5根,都是如此。具体办法:在玻璃面上滚动,能听到不均匀的滚动声,当然勉强能够使用。不得已又败了2支亚拓的,连同换了亚拓的主齿轮情况才有所改善,现在机子真是个杂牌机了。不过震动问题仍然存在,调了碳纤大桨静平衡,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唉!不知该怎么折腾了
            又:问题解决了,元凶是横轴!已经换了螺杆代替横轴,以为一劳永逸了,就没朝它去想,谁知还是它出问题!起因在于一次小的炸鸡,坏了一支主桨。

网友A:
玩个电直真要命
楼主,我们一起退模吧,从此再也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个电直真要命
楼主,我们一起退模吧,从此再也不炸鸡

啊,玩得正起劲呢。继续折腾吧

网友:
一直用富丽主轴,大齿+中心座飞越富丽都用过,没发现任何问题,可能我要求低吧

网友B:
做下动平衡试试 从尾浆开始做好 然后是大浆

网友C:
呵呵, 机子不行, 怎么折腾还是不行, 换个亚拓, 不用折腾自然行。。。 要是换个450, 也是不用折腾妥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下动平衡试试 从尾浆开始做好 然后是大浆

谢谢提示。动平衡具体如何操作呀?我是新手,谢谢了。尾桨已经改成轴传,我试过拆去大浆运转,很稳定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机子不行, 怎么折腾还是不行, 换个亚拓, 不用折腾自然行。。。 要是换个450, 也是不用折 ...

那就不用折腾了。相信最终可以折腾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不用折腾了。相信最终可以折腾好的

   我不信!!   我曾经也折腾过, 后来放弃了!

网友D:
富丽的主轴我也买过,应该是直的吧
,你看看是不是主轴的轴承座的轴承不行

网友:
我用过能买到的250主轴,最后选定亚托,省了很多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丽的主轴我也买过,应该是直的吧
,你看看是不是主轴的轴承座的轴承不行

好。我再观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   我曾经也折腾过, 后来放弃了!

乐趣就在于折腾

网友E:
大桨平衡去富丽买个2/3mm平衡器,好像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桨平衡去富丽买个2/3mm平衡器,好像10元

收到。谢谢啦!!

网友F:
哈哈,哪家的都是直的,机械部分原因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哪家的都是直的,机械部分原因找找吧~

好吧。希望如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希望如此

查一下桨夹拉杆长度不一致不行!
很多原因会造成震动,齿失圆,间隙,尾轴变形等等,小鸡很费心,但使用成本不大,搞透了大机很随意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桨夹拉杆长度不一致不行!
很多原因会造成震动,齿失圆,间隙,尾轴变形等等,小鸡很费心,但使用 ...

谢谢,学习了。等我慢慢摸索吧,这正是乐趣所在。

网友:
能把天龙折腾好,就变成高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