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居然能充当蜂鸣器!

楼主(2014-11-22):
每次飞时,当我们连接电源摇头时,飞机总会发出“嘀-嘀-”两声,你这时是否会认为这声音是从接收机或电调发出的?但偶然之中,我了解到,这声音,居然是用无刷电机发出的!
于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请问论坛里面的各位大神解释一下,无刷电机为什么可以发声,可以充当蜂鸣器?是它本身结构设计的特殊,还是另有原因呢?有刷电机和空心杯电机能做到吗?

网友A:
LZ新手吧  电调自检音  不明白原理可以随便拆个喇叭  是线圈和磁铁组成  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发现好先进~~~~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啊。谢谢楼主告诉我~~

网友:
推油还会转 你不觉得这样更神奇吗?

网友:
楼上你们够了。。。。

网友B:
你才知道声音是电机发出来的啊,

网友:
lz 其实音响广义上说也是电机的一种
有一种电机叫做音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新手吧  电调自检音  不明白原理可以随便拆个喇叭  是线圈和磁铁组成  你就明白了

我也不是新手了,电调自检音也明白,就是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才知道声音是电机发出来的啊,

对呵!一直以为是电调发出的!

网友:
我也惊呆了,是楼主惊呆之后

网友:
个人看法:蜂鸣器的发音原理就是振动,只要电调给一定的频率的信号电源到电机,电机颤动后发出声音。
有没有砖家指点下?

网友C:
我一直以为是大桨发出来的

网友:
我在这里告诉楼主 空心杯和有刷电机也可以发声音,你可以试一下把音源输入到有刷电机上 就能听到声音了 俺小时候试过的。。。。
因为当时搞一个无线控制的小车,当时全是按照电路图焊接的阻容和电感来做的收发呀,后来不知道哪里接错线结果电机发出了广播的声音。。。

网友:
喇叭能够发出声音这个大家都知道,喇叭的发声的原理就是线圈绕在磁体上,当电磁线圈通过一定频率的电流时就会产生相应频率的电磁力,这个电磁力和磁体就会相互作用使电磁线圈振动发出声音,电动机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喇叭,只要通入一定频率的电流就可以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的。

网友D:
你没感觉到声音有时大有时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感觉到声音有时大有时小吗?

有发觉,然后呢?

网友D:
与电机停的角度有关,也就是线圈加上音频电流,外转子磁钢震动发声。停的角度不同发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电机停的角度有关,也就是线圈加上音频电流,外转子磁钢震动发声。停的角度不同发声不同。

谢谢!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E:
我真服了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真服了你们

呵呵!航模就是用来这样折腾的!这才是它的乐趣!

网友:
不耻下问
我支持楼主等人的学习态度
因为你们问的问题
让我又学习到一点知识
谢谢 问和答 的模友!

网友:
我原来也以为是电调发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是大桨发出来的

太逗了哈哈哈

网友:
哈哈哈,我算是来学习的。。。

楼主:
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是大桨发出来的

我是以為電池發出來的  因為沒上電池沒聲音

网友:
关键其实是楼主摇头的作用

网友:
最早是以为主板上有蜂鸣器。。。

网友:
支持楼主不耻下问的精神。

网友:
我也疑惑过这个声音哪里来的,一直以为是电调的声音,但是我在MCPX BL主板上没有找到类似能发声的东西,今天终于明白是马达发声的。很羡慕楼上那些天生就什么都懂的科学家,先天父母养的好,但是后天就教的比较差了。

网友:
原理都知道,但是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当年体育老师教的物理太差了

网友G:
不是吧?我还一直以为是锂电发出的。

网友:
有刷电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我还一直以为是锂电发出的。

难道不是机架共振发出来的?

网友:
楼主发现新的东西了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以為電池發出來的  因為沒上電池沒聲音

我还以为陀螺仪发出来的

网友H:
如果我告诉LZ用电调还可以给电机点歌听,信否?我原来用好赢的18A来听《老大途伤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我告诉LZ用电调还可以给电机点歌听,信否?我原来用好赢的18A来听《老大途伤悲》

我靠!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把歌写进电调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我告诉LZ用电调还可以给电机点歌听,信否?我原来用好赢的18A来听《老大途伤悲》

对了,好盈的电调是可以听歌!我有一个好盈12a,悲催的是编程卡不会用,说明书又写得不明白,歌没办法写进电调里…

网友I:
奥,我一直以为是电线发出的声音呢,今天长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奥,我一直以为是电线发出的声音呢,今天长姿势了。

电线???你逗我呀!

网友:
好火的帖子,留个名字。

网友:
如果让你设置电调你会更加震惊!因为你会发现电机不止会发一种声音!

楼主(2015-08-11):
你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看看楼上的回复

网友J:
只要不是电池发出的声音那就行了,看来lz是新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要不是电池发出的声音那就行了,看来lz是新手呀

这帖子很久以前的了,只不过是被某些人翻出来而已,但也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
给电机通音频,一样能唱歌,只是振幅不一样罢了

网友(2015-09-11):
就是电机发个声都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