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4-11-22):
1.固定翼飞机的“翼面荷载”是什么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吗?
2.固定翼飞机的“翼面积”和“翼展”会对什么有影响呢?
3.推重比和时速存在函数关系吗?

楼主:
国际惯例,自己占楼

网友:
不能说呀!

网友:
天机宁可由之不可知之。

楼主:
为什么啊?我真的很想搞明白这些问题

网友:
说不出口,嘴巴堵上啦!

网友:
如此深奥的问题,坐等楼下解答

网友A:
翼载核是每平方分米多少克,飞机总重除以总升力面积,一般20--50克/平方分米。翼载核大的飞机要相对更快的飞行速度,翼载核小的可以慢慢飞,所谓飘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载核是每平方分米多少克,飞机总重除以总升力面积,一般20--50克/平方分米。翼载核大的飞机要相对更快的 ...

感谢解答!那再问一下,“推重比”和速度之间有存在函数关系吗?34.4kg的推力,玻璃钢机身和轻木机翼能承受的住吗?

网友A:
推重比大于1可以垂直爬升,对于平飞拉力只是克服阻力,拉力大于阻力飞机加速,拉力小于阻力飞机减速,拉力等于阻力保持匀速前进。对同一架飞机拉力大速度快,对不同的飞机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大于1可以垂直爬升,对于平飞拉力只是克服阻力,拉力大于阻力飞机加速,拉力小于阻力飞机减速,拉力 ...

感谢高手解答!膜拜你!

网友B(2015-01-18):
问的可能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回答的,好好学习吧,好多都是有条件的,没有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的可能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回答的,好好学习吧,好多都是有条件的,没有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