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机身抖动问题

楼主(2014-11-22):
原先用的系统GPRO一直很好,现在换上了K8以后,飞普通模式一切正常,飞3D模式油门在80的时候机身狂抖,我的3D油门是一条线,油门低于70后机身不抖了,一切正常,高于80就抖的厉害,调了十字盘感度和尾巴感度都没法排除抖动,飞机是刚买不久才飞了20个起落!每次飞完都有检查,应该不是机械问题,用GPRO是正常的,请高手们说说这个现象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螺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多少

对了,好像以前一直是11度,装上K8后想飞的更暴力点,调到了12度

楼主:
飞机的问题解决不了,既然都没人知道,郁闷啊!

网友B:
那就换回GPRO呗,是你玩它不是它玩你,也许你的K8换到另一个机上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回GPRO呗,是你玩它不是它玩你,也许你的K8换到另一个机上就没事了。

对的,换到别的机子上正常的,难道450L一定要用GPRO吗?一直用的K8,还是喜欢用K8!

网友C:
K8线多,麻烦gpro一根线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线多,麻烦gpro一根线多方便

我的是卫星天线 就接一个卫星 不需要其他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好像以前一直是11度,装上K8后想飞的更暴力点,调到了12度

排除机械故障的话  高频抖动降低感度  慢抖动提高感度   再慢慢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