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使用taulabs自动调参》的疑惑

楼主(2014-11-22):
参考这个帖子刷taulabs做了自动调参。

我调好后,飞的也挺稳,但 taulabs 用的人少,怕有问题,就刷回了 cc3d 。在抄参数的时候发现,taulabs 调的参数 outer loop 组里的 integral 项和 inner loop 组里的 integral 项都有值,但是 cc3d 的参数说明里强调,这两项不能同时不为零,否则会引发pid们的竞争导致灾难性后果。

请问是简单把 outer loop 里的 integral 项全部设置为 0 么?
为啥 taulabs这两项同时不为0 不会有问题呢?
taulabs和 cc3d不是同宗同源么?

说起来有点拗口,不明白到请看 原文

飞行自动调参篇
第 4 步骤下方的配图

这里借图说明下

网友:
只看到一张图

楼主:
泡泡大神,就是这个图里的问题啊。
您的教程看了很多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大神,就是这个图里的问题啊。
您的教程看了很多遍了。

是你的帖子有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一张图,请重新编辑

网友:
TL的代码没看过,不过 不同时不为零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为I 都是对误差的累计,都是负反馈。

但是,很多飞控的 外环是没有 I的 ,因为I 会容易饱和,退保和麻烦的话 在外环出现会影响内环,因为外环的输出是内环的期望给定。外环I饱和了会  使得外环的P 能力减弱。
所以外环I为灵比较好, APM , MWC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