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电池刚到货。

楼主(2014-11-22):
精灵电池刚收到的快递,为什么电池与框架之间空隙那么大,电池在框架里面都能移动,这样正常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之前买的两个电池都是与外框很贴合且电芯不会移动。          最后一张图片是之前购入的精灵电池。

网友A:
看看是新电池吗 。需要升级,而且 我的插入新电池 有时候还是检测不是原厂电池 还需要再插拔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新电池吗 。需要升级,而且 我的插入新电池 有时候还是检测不是原厂电池 还需要再插拔一次就好了。

嗯嗯,是新版电池,最新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新电池吗 。需要升级,而且 我的插入新电池 有时候还是检测不是原厂电池 还需要再插拔一次就好了。

更新中心板可以解决问题,昨天刚发布的,我问过客服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空隙大的电池都是0到40度的,不知道和0到60度的电池,那个是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中心板可以解决问题,昨天刚发布的,我问过客服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知道是新电池,我也知道要升级中心版固件,我前天已经升级了,这个电池是今天到货的,发现空隙大,只是想知道这样的电池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新电池,我也知道要升级中心版固件,我前天已经升级了,这个电池是今天到货的,发现空隙大,只是 ...

我也问了这个问题,我也有同样的情况,我身边有个哥们也是这样的情况,客服回复是正常的中心板要更新那个尾号是28的,原来是27

网友:
是不是容量缩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中心板可以解决问题,昨天刚发布的,我问过客服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还要更新一次啊 等我看看 更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中心板可以解决问题,昨天刚发布的,我问过客服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电池每块都得更新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