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用过2212 KV2200做过双发运输机的吗?

楼主(2014-11-22):
如题,有的话来交流交流

网友A:
kv1400的飘过。。。你这个配置是竞速机还是运输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1400的飘过。。。你这个配置是竞速机还是运输机啊

嘿嘿,竞速的运输机,仍问,要是为了增加桨的离地高度又不想大幅提高起落架高度(就是桨可以小点),用什么电机配置好呢

网友:
小桨都是尾推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竞速的运输机,仍问,要是为了增加桨的离地高度又不想大幅提高起落架高度(就是桨可以小点 ...

双发动力过于充沛,我用2个2212kv1400电机,带7035桨飞1.4米的机,动力很足不过后果是起落架太高了,还是kv2200配6寸桨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