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器刷了SUV的固件后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22):
问一下这2个区别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在D/R &Exp 里面

第一个80%的意思就是这个升降舵的总行程量只是舵机行程设置中的80%么?后面的60%意思就是在打舵的时候里摇杆中心点越近,打舵相应越慢,越远越快吧?
还有这里的60%是不是对应最上面图里的exp1?

网友:
我也用这个控,看看刷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等高手解答,我看帖子上说是那个60的值调的越大越稳,好像是高度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高手解答,我看帖子上说是那个60的值调的越大越稳,好像是高度来着

周末都爽飞去了,不在这里。。

楼主:
有没有技术帝帮忙指点一下呀

网友B:
这是普通模式吗,从来只用高级模式2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普通模式吗,从来只用高级模式2的飘过

上面都写了是3D模式1了,你到底看没看?

网友C:
第一个80%的意思就是这个升降舵的总行程量只是舵机行程设置中的80%么?后面的60%意思就是在打舵的时候里摇杆中心点越近,打舵相应越慢,越远越快吧?
这个理解是对的。
还有这里的60%是不是对应最上面图里的exp1?
最上面图的exp1跟60%设置无关,是用来将油门/螺距曲线变圆滑的,你的曲线设置是一条直线,所以无论这里无论是设置exp1还是exp2 都不会看到变化。当你将曲线设置成多点折线,就会看到设置exp1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80%的意思就是这个升降舵的总行程量只是舵机行程设置中的80%么?后面的 ...

明白啦,谢谢SUV大神亲自来解答!明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80%的意思就是这个升降舵的总行程量只是舵机行程设置中的80%么?后面的 ...

学习了,感谢suv大大做出的贡献,有个小问题希望大大抽空解答下,d10刷控的贴子都看了一遍,还是没弄明白哪个是您的最新固件?台湾的帖子也看了不少,现在用的是Z大的4.01最新版的。您的是不是3.2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感谢suv大大做出的贡献,有个小问题希望大大抽空解答下,d10刷控的贴子都看了一遍,还是没弄明白 ...

3.5.3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3

好的,多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