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de7求助啊。。。

楼主(2014-11-22):
以短接了电阻,之前用都好好的,现在150mw不到5米就失控了。然后我自己去那个小铁片试试了发现短接一个小东西以后信号就好一点。但是也达不到以前的效果。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神看看这个小东西是什么?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不懂  路过 照片太模糊了

网友A:
应该是小电容,对着原理图找吧~首先看下电压对不对  不行就换模块吧,网上有很多6936的模块

网友:
已买d10,d7e高频头被我整废了,现在只能加高频头玩小鸡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电容,对着原理图找吧~首先看下电压对不对  不行就换模块吧,网上有很多6936的模块

看不懂啊。问题是不知道什么电容。如果能知道是什么电容想去修手机的地方修下看看。

网友B:
感觉你短接电阻的地放没东西

网友C:
应该是弄错了地方,短路的应该是电阻,位置也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短接电阻的地放没东西

有的。有个小铜丝。我自己还补了点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弄错了地方,短路的应该是电阻,位置也不对吧

短接的地方没错。现在图中圈的是有问题的地方。不是短接得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问题是不知道什么电容。如果能知道是什么电容想去修手机的地方修下看看。

0.01uf  0402封装 大点的0.1uF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01uf  0402封装 大点的0.1uF也行

0402就换0402的,这大小应该是滤波电容,电脑板子,手机板子 多了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0402就换0402的,这大小应该是滤波电容,电脑板子,手机板子 多了去了啊

好的。谢谢。明天找修手机的去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uf  0402封装 大点的0.1uF也行

嗯。明天找修手机的帮忙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