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飞客650炸鸡!!!

楼主(2014-11-22):
双十一后盼到了飞客的650到手,经过几天的安装改造,今天到飞场首飞,配置:朗宇4108kv380、nazav2飞控、6s双5000mah电、由于首飞,没有安装图传及摄像设备(幸亏),到飞场后首先由我高举六轴,请模友帮我试了各个舵面,没有问题,做重新定位,上电后就感觉有一只电机是***响了几声后才长响一声,完成后姿态模式起飞,没有问题,只是不能定位,于是飞出去约10米远切换gps模式,飞机立即出现往前方位移,感觉gps没有生效,赶紧切换回姿态模式,飞机又掌握中了,于是往回拉,但明显感觉不稳,大概往回飞行20米左右突然向右倾斜炸鸡,损失机臂两根及电机座两只,请教下各位高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像是电调设置有问题,重新给每个电调复位,再做油门校准

网友B:
三档开关是不是没有设定好, 你认为从姿态切到GPS 实际上是切到了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调设置有问题,重新给每个电调复位,再做油门校准

如果是电调设置出现了问题会出现这种状况的话,我估计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档开关是不是没有设定好, 你认为从姿态切到GPS 实际上是切到了手动~?

再此前是调试好了的,出状况的时感觉好像就是切到手动了一样,回来后再看了,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