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STORE CD620 与A9的简单对比

楼主(2014-11-22):
新入CD620一个 500W的, 6S 20A充电。 手头只有A9,所以简单对比一下。

由于电源只有12V 750W的服务器改装电源,所以都用8A电流充, 电池是花牌6S 5200的。

首先用A9+保姆放电。 A9显示3.83V

用万用表测量,实际为3.87V

将电池插入CD620,进行电压校准(不校准的话,很难平衡好

然后设置电流8A,开始充电

.............................................................................
充满后显示

显示电压有0.02V的偏差, 拔下后用万用表量每一S电压。结果惊人,都是4.20V

真的都是4.20V。 我也不敢相信。 然后检测电池内阻。

好小的内阻, 没显示的2个,厂家说是值太小。。。。

下面轮到A9了, 将电池放电

放完同样显示3.83V(实际为3.87V)

开始8A电流充电

充电结束

用万用表测量,实际每1S都为4.23V

然后插入CD620检测电压

说明CD620的电压检测校准的不错,基本同万用表一致。

总结:   CD620 耗时:22分36秒, 充了2167MAH电量。
             A9耗时:     27分钟,充了大约2450MAH的电量。
            但是实际上A9每次都多充了0.03V。 这个我也是这次检测才知道的。不知道这0.03V对电池有没有影响。
            CD620感觉就像一个大号的B6, 只不过功率大,功能多。 可以当恒压或者恒流电源,可以测内阻,放电时给电池包充电等。 唯一让我不满意的,是普通放电功能,很容易高温报警,但实际上充电器并不热。 这点希望厂家可以改进。

网友A:
好贴 新入手A9学习了 看来上面的数据 A9是不是充电定在4.17左右  定高了会影响电池吗

网友B:
4.15~4.25都是合理的截止电压

不过你这个620貌似不错,峰值功率足足比A9多了200W

网友C:
其实4.23放一会就下来。0X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5~4.25都是合理的截止电压

不过你这个620貌似不错,峰值功率足足比A9多了200W

但是需要24V电源, 12V的,也只有23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 新入手A9学习了 看来上面的数据 A9是不是充电定在4.17左右  定高了会影响电池吗

最好用万用表测量,然后校准。 不一定每台都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4.23放一会就下来。0X伏了吧。

那是因为内阻的问题。 吃撑了总不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需要24V电源, 12V的,也只有230W

这种充电器基本都可以带出外场用,这是关键

弄个8串 20AH的铁锂也没有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基本都可以带出外场用,这是关键

弄个8串 20AH的铁锂也没有多少钱

那是,如果有电池包,那这个CD620比A9好多了。  还可以当稳压电源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用万用表测量,然后校准。 不一定每台都一样啊

求推荐便宜靠谱的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100块钱的事,很不错的四位半,应该成为玩飞机,电池人的必备,家用也可以

网友:
楼主把充电改为了慢速,所以一直要充电到很小电流才结束,如果用普通充,可能不会这样满,但充电速度绝对比A9快了不只有这么多了,后面小电流都快不了。我用这个一般不在乎充到4.20,一般到4.15足够。

网友:
感觉你的万用表不靠谱

楼主:
为什么不靠谱啊?  不论准不准,至少电压一致性是不会错的

网友D:
620测内阻的功能在哪里?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木有说明书和软件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620测内阻的功能在哪里?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木有说明书和软件可以下载?

在TOOLS里,第三个

网友:
已找到,感谢

网友(2015-02-01):
你能保证你的电压表是准的吗? A9的精度 不至于那么差,我看你那电压表 不靠谱, 要是真不靠谱 你下面的数据都错的了~~~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我家里的,单位上的数字表,买回来都要自己校正一下的(不是品牌货)。特别是单位上的那台买回来各种档位误差极大(同事在城皇庙买的),可以说组装出来根本没校正过。家里的那台20V档有0.01的误差。

网友:
我也感觉a9不应当精度那么差。最好换个四位半的表测下。我用bc168充满电基4.201-4.203。放电基本相差0.00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