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很久,突然想来问下各位大神多轴飞行原理

楼主(2014-11-22):
我目前在玩一台四轴,四轴前后左右侧飞是靠两对电机之间的转速差实现的,但是问题来了,多轴左右旋转是怎么实现的呢??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对角两个转速不一样,

网友:
对角转速不同产生对轴线的扭矩

网友:
所以重心还是挺重要,先不说起飞和手动时好操控,在转向时也不容易出现向重心方向飘移的现向

网友A:
对角的两个电机旋转方向相同,在平衡时,逆时针转的两个对角电机同时加大转速,产生的顺时针的反扭大于另两个电机的作用力,就能使多轴顺时针右旋!

网友:
这问题难道不是在看见多轴的第一天想明白的吗?

网友:
角动量守恒定律。

网友:
还是用差速

网友:
旋转是对角线电机速度差实现

网友B:
LZ是来秀相机的吧

网友:
哈哈这相机!650?

网友:
漂亮的呀,先看看后面也作一个玩玩

网友C:
楼主的GPS插头的热熔胶固定,是用什么办法实现的造型?

网友:
LZ  报下配置

楼主:
呦呦呦  这经验水的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角的两个电机旋转方向相同,在平衡时,逆时针转的两个对角电机同时加大转速,产生的顺时针的反扭大于另两 ...

你说如果把电机换成涵道的话  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来秀相机的吧

一个骚黄的山狗 让大哥见笑了

楼主:
是的   650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650机架

怎么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GPS插头的热熔胶固定,是用什么办法实现的造型?

这样的小插头经常插拔线头容易从线槽里面拔出来,我的方法是先把热熔胶枪加热,温度不能太高,然后打在线材接口处,等热熔胶的温度降低之后,注意,热熔胶不能完全凝固,然后用两个手指捏住热熔胶知道固化,然后用小刀切掉多余的,简单裁剪一下  就包起来了  我用的雷迅的APM  感觉还不错,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650机架 朗宇X4108 380KV电机 好盈铂金30A电调 APM 2.6飞控+6H GPS  KUDIAN 6S 52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小插头经常插拔线头容易从线槽里面拔出来,我的方法是先把热熔胶枪加热,温度不能太高,然后打在线 ...

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骚黄的山狗 让大哥见笑了

我是说拍照片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