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3高频头能玩多轴吗

楼主(2014-11-22):
请教一下,用433高频头能玩多轴吗?

网友:
你打算飞多远!!!?

网友A:
可以,我现在就是用的433

楼主:
会不会对GPS,图传有很大干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现在就是用的433

会不会对GPS,图传有很大干扰呀?

网友A:
干扰是有的,只要不是离着太紧就可以,我现在用感觉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扰是有的,只要不是离着太紧就可以,我现在用感觉很好!

一般距离多远 合适呢?我也考虑把固定翼用的433挪到多轴上呢,哈哈,飞多远都不用担心失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距离多远 合适呢?我也考虑把固定翼用的433挪到多轴上呢,哈哈,飞多远都不用担心失控问题
...

看你图传平时的距离

网友:
那里淘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