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狗思到手,有几事不明,需请教!

楼主(2014-11-23):
1.第一次飞精灵,发现云台抖动很厉害,但拍出画面不抖动!
2.云台新版本,初始化镜头向下
3.调参软件里对云台感度的调整效果不明显

网友A:
是不是俯仰的速度不好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俯仰的速度不好调啊

对,云台俯仰速度没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俯仰速度是根据滚轮拨的幅度来的呀。

云台设置里有一项感度,那个指什么

网友:
感度是调整云台俯仰速度。初始位置镜头也是朝下,不知为何这样,很容易伤到镜头。

网友C:
第四,显示器有横纹干扰?
难道你的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四,显示器有横纹干扰?
难道你的没有干扰?

对,我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