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神:图传与动力共用电池问题

楼主(2014-11-23):
动力:电调30A,电机X2212 980KV;电子设备:APM2.6+6H GPS 3DR数传,准备上图传与动力共用一块电池3S 5000ma 25c的能用吗? 还是用4s-6s或 30c以上的?

网友:
20C就能用

楼主:
多少S的不受影响吧?

网友A:
你这电机4S容易烧,电调也不一定支持,3S就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4S容易烧,电调也不一定支持,3S就可以爽飞了

谢谢大神!这下放心了!

网友B:
2212上5000是不是重了,你还要加设备哦

网友C:
3S可以的,不过如同楼上所说可能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上5000是不是重了,你还要加设备哦

谢谢大神,比2200ma的重179克左右,机加不能上云台,硬挂山狗,等换机架后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可以的,不过如同楼上所说可能重了。

比机架说明上起飞重量多100克左右,不知怎么样?电池图传还没到,到后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机架说明上起飞重量多100克左右,不知怎么样?电池图传还没到,到后试一下。

得自己测试,说不准

网友:
话说我xxd30a+xxd2212 格式3s2200 30c 和ge 3s 5200 30c飞的时间差不多,而且5200的在打舵的时候总掉高度。

网友:
电机使用总电流才跟C值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