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手机有没可能超越狗3?大家看看我该选什么分辨率。。。

楼主(2014-11-23):
现在手机拍摄越来越成熟了,地面效果令我满意,想放上去四轴上试下效果,请看图,我该怎么选才能减少果冻,。注1080P60fps跟4K不支持光学防抖,1080P30fps以下才支持。

网友A:
相同画面尺寸,贞率越高越好,

网友:
什么手机?

网友B:
没有能用的云台吧?而且也没有AV输出怎么用图传?

楼主:
这个功能能否代表图传?号称1080P传输100米的,实在不行还能在接收上家平板天线。延时应该也不会大,因为我手机论坛上有人用来传到电视上玩极品飞车的,当然我玩模型主要是为了折腾,如果为了飞直接买黑狗3也是这个价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能用的云台吧?而且也没有AV输出怎么用图传?

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
lg  g2  去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画面尺寸,贞率越高越好,

呵呵 我觉得720P120帖跟4K都没什么区别,在1080P显示器上看的,估计我眼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觉得720P120帖跟4K都没什么区别,在1080P显示器上看的,估计我眼里不行

这个和您的显示器也有关系,1080已经很好了,不过720和4K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光学 镜头的 直径 其实很重要 。。。

网友C:
手机拍照1000W像素,效果比不上500W像素的相机,看参数没用,看镜头看传感器看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同画面尺寸,贞率越高越好,

未必,相同码率下,帧率越高,单帧压缩越大,效果越差。比如,同样50M码率,1080 25P的质量就要比1080 50P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照1000W像素,效果比不上500W像素的相机,看参数没用,看镜头看传感器看处理器

也未必,主要看下拍照人技术,机锋网上很多人用手机拍效果比单反好。我泡手机论坛9年了,这种事常见到

楼主:
偏离话题了,我只是想知道果冻跟什么有关系,分辨率还是帖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离话题了,我只是想知道果冻跟什么有关系,分辨率还是帖数?

和这个都没关系,和震动有关系…

网友:
减震,是你解决果冻的根本,不是你调调手机就能搞定的事情。玩手机多了不要把问题的根本都用手机功能来解决。
打个比方 换一条好桨比你拥有超暴力电机来的效果舒服。。。。

网友:
吧摄像头拆下来。。装飞机上。。哈哈

网友:
楼主试试吧,我觉得1080P60FPS会比较保险一点,如果30FPS没果冻的话就更好了,毕竟这手机不能插TF卡。

网友:
同时代的产品要比传感器、镜头、处理器;只录像的话,相同传感器大小的像素越低,录像效果越好,因为单个像素传感器尺寸大,成像好;还有就是4k与1080的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讨论松下与5d3;不过同样录1080,很少有机器能比过5D3、D800等全画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