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直升机装APM2.52, 起飞都打转

楼主(2014-11-23):
是不是尾桨小了,以前装陀螺仪(没有APM)也没转得如此厉害?

网友A:
那你用飞控控制斜盘,陀螺控制锁尾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
锁不住尾感度问题么。试试自己方向打死能不能锁住,如果能锁住而且能反向打回去就不是桨小之类的物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飞控控制斜盘,陀螺控制锁尾是不是可以解决

现在斜盘,尾舵机都是APM直接控制的

网友:
arducopter固件支持外接陀螺仪模式,具体步骤记不清了,网上能找到,如果嫌麻烦可以把apm锁尾感度设为0,再外接陀螺仪。

楼主:
今天又实验,把尾管折了

不甘心,回家又分析, MissionPlanner 老提示  ”INS not calibrated“
是加速度计没有校准,校准后,手动摆尾,听见尾舵机在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