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碳纤管16MM的断裂有办法修复么,不是全折断

楼主(2014-11-23):
求教碳纤管16MM的断裂有办法修复么,不是全折断,不用可惜了,有没有可能用胶水粘啊。

网友:
泡泡说用502

楼主:
502 可以么。。。。。。我的主机壁,强度够不够啊

网友A:
环氧胶加碳纤布

网友B:
环氧胶加碳纤布
没有碳纤布环氧胶也比502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胶加碳纤布
没有碳纤布环氧胶也比502强

谢谢,环氧胶一般五金店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胶加碳纤布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 可以么。。。。。。我的主机壁,强度够不够啊

用硅胶

网友C:
如果是较大的裂纹建议更换,受力部分修复后也扛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较大的裂纹建议更换,受力部分修复后也扛不住的

啊,我的是飞跃650c卡位置那半开,用了495胶水,再磨砂,用 ab手用力无问题

网友D:
硅胶强度够?
乱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环氧胶一般五金店有不

环氧树脂,也就是AB胶。
你留意一下,AB胶现在有两种的。
一般慢干的才是环氧树脂。

调胶的时候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控制比例(一般1:1),充分调均匀。
涂胶的时候能碳管内壁外壁都涂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也就是AB胶。
你留意一下,AB胶现在有两种的。
一般慢干的才是环氧树脂。

我今天买了2种,用了一种大概20分钟全干,里面很难涂抹啊,16MM管子不好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胶强度够?
乱说

硅胶有很多种呐,702吧。

网友E:
换新的也不贵啊,还是不要留隐患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新的也不贵啊,还是不要留隐患的好。

嗯嗯确实是,但是一下买不到啊,应急,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中心板和脚架链接的地方也裂了,不知用这种方法可以占好不

网友F:
听我的,风筝线搓开,套至少两层,纤维方向要交叉。再上胶。。按应力特性,裂纹处可以502,不要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我的,风筝线搓开,套至少两层,纤维方向要交叉。再上胶。。按应力特性,裂纹处可以502,不要过多。。

是个好办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办法啊

有多余的管夹更好,两边一上,再连个碳板,裹上风筝线,绝对结实。

网友G:
建议换,要因为他把鸡鸡炸了。。。。。。那多那少你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换,要因为他把鸡鸡炸了。。。。。。那多那少你自己算

确实也是,哎,新买吧,坏的备用

网友H:
个人原则。断了丢掉,绝不凑活用。别觉得浪费。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楼主别因小失大。

网友G:
都是教训培养出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教训培养出来的经验

兄弟我明白了,~!,我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原则。断了丢掉,绝不凑活用。别觉得浪费。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楼主别因小失大。

好吧,我把它锯断了,用在其他地方,看来这个修复的教训很多人都有啊

网友:
4楼正解,8楼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