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关控后电机就转,不知如何办.

楼主(2014-11-23):
淘宝上买的已刷固件且短接了电阻的D7e遥控器,
其他都还好,就是关控后电机就转,不知如何办.
接收机AR6100e,同一接收用小黑控就不会.
只找到开启与关闭失控保护.但无法设置.
大侠们能否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应该先关机再关控啊

网友A:
失控保护设置了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设置了推油门

大侠,根本无法设置呵.
教学视頻中开启失控保护,即保持开启时现在状态,这时油门是最小的.电机已不转了.
若飞机单独插电电机也不转.

网友:
关控后,电调收不到信号,为了安全不会让电机转的。  除非你设置了失控保护,设置了油门通道不是最低值,才会关控就转

网友:
全部重置为默认 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根本无法设置呵.
教学视頻中开启失控保护,即保持开启时现在状态,这时油门是最小的.电机已不转了.
...

试试关掉失控保护

网友B:
ar6100只有油门通道(第一通道)有失控保护,正确使用方法是油门最低,然后对频就可以了,记住一定要把油门接第一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6100只有油门通道(第一通道)有失控保护,正确使用方法是油门最低,然后对频就可以了,记住一定要把油门 ...

ar610油门是第一通道呵,且油门已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关掉失控保护

关掉失控保护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610油门是第一通道呵,且油门已最小.

需要油门设置最低,然后接收机插对频线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油门设置最低,然后接收机插对频线重新对频

那我试试看,先谢谢了.
油门设置最低,是把摇杆打到最低,还是一通道油门大小由100攺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试试看,先谢谢了.
油门设置最低,是把摇杆打到最低,还是一通道油门大小由100攺为0?

油门最小值应该-100,你可以设置熄火开关,熄火值设置为-110,打开熄火开关来对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小值应该-100,你可以设置熄火开关,熄火值设置为-110,打开熄火开关来对频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接收机插对频线重新对频后OK!

网友C:
失控保护里油门设置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里油门设置0就好了

只找到开启与关闭失控保护.但无法设置.
接收机插对频线重新对频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