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修理 - 无刷电机换轴和重新绕线

楼主(2014-11-23):
买了两台Hp100BL轮流飞。HP100BL的零件确实比较脆弱,但价钱便宜、修修补补也能飞,很快成为我出勤率最高的机子。

最近无刷电机发生过两次断线问题,由于黑金无刷电机的绕线用极细的漆包线(0.18还是0.2MM的??),而且出线头只有两股,摔多了活动多了就断了。第一次厂家帮我免费换了,但是厂家也是从电机厂进的,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们,于是尝试自己绕吧,拆开旧电机,拆的过程中记下绕法,我记下的是星型绕法,每T6圈,翻出0.18的漆包线重新绕了一遍。用XP-7A电调驱动空载试车没问题,等返厂的BLHELi电调回来再测试飞行。

另外把磨损的无刷电机轴连轴承也换掉了,把参数提供一下,轴是1.5MMX20MM,轴承是1.5X4X2MM的,网上可以买到。这个电机比较小,拆的时候用细顶针小心把电机轴敲出来,装好后用台钳把新轴顶进去。

希望提供的信息对大家有帮助,不用再研究一遍,如果不对的地方模友们帮忙指正一下咯。

磨损的电机轴

绕线后空载测试

测试平台:4#3B接收+XP-7A+黑金无刷

网友A:
呢飞机唔错、几多钱?

网友B:
V977的电机能不能代用?

网友C:
飞多少个电了磨成这样

网友:
科普贴,顶一下。

网友D:
ATW兄可否将主轴和主轴承的购买链接PM与我,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呢飞机唔错、几多钱?

套机4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W兄可否将主轴和主轴承的购买链接PM与我,先谢了!

发不了啊,好像你账号只接受好友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多少个电了磨成这样

没有一千有几百了。但磨损是由于有一段时间电机固定螺丝松了,导致有径向力作用在电机轴上磨损的。我另一台机子起落数也很多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977的电机能不能代用?

这种电机有一个电机座,刚好安到HP100BL的机身上,如果换电机可能要修机身,还有就是这个Hp100Bl这个电机很轻,功率比较大,我定速飞,大螺距基本不掉转的。V977的电机会不会比较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不了啊,好像你账号只接受好友消息?。

我也没有设置。那麻烦你发到我的QQ691729555上吧,有劳了!

楼主:
好几年没绕过了,也不知道参数,试着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也想拆电机  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E:
我觉得出线3股合起来套热缩管比较靠谱

楼主:
昨天蓝飞翔返厂的BLHELI电调返回来了,烧了的主板也修好了(好像直接给我换了),必须要赞一个!

把重新绕线的电机焊好,客厅试飞一切正常,期待周五室外3D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出线3股合起来套热缩管比较靠谱

我现在是两股出来在折回去成4股,外包漆包线。

你说的3股出来肯定强度高些,但3股每T4圈跟我现在2股每T6圈绕出来电路会不会有不同,没仔细想。

网友:
折腾了!!个人以为,硬件方面,不值得花时间自己折腾!!看上去是锻炼,但实际上,没有意义!!当然,楼主有这技术,是别论!!能把电机飞成这样,也真够本了!!直接换新!

网友:
楼主这是要逆天啊,太强大了!

网友F:
我的黑金M5也是线断了自己重新绕的。0.19的漆包线,双线每极8圈。效果还可以。

网友G(2021-02-07):
你好,出hp100b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