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技术问题:悬停和降落

楼主(2014-11-23):
已具有直机(模拟器四月有余)在各种方向都能平稳悬停和降落的操作水平。

我发现好多模友都依靠飞控的GPS或其他环境探测手段来定高或自动降落,
纯手动是否不容易控制四轴的平稳定高和平稳降落?

俗说溺毙的都会泳,则摔四轴的都是练直机的?

网友:
多轴的操控难度比直机低,直机玩得转的再飞多轴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于近距离悬停还喜欢依赖GPS等设备定高定点的,大概是技术问题对自己没信心或者太懒。技术好的完全可以停得比GPS更稳。

楼主:
抱歉,问题描述错了,重新编辑了问题

网友:
这是多旋翼的布局特性导致的,跟直机有本质的区别。直机只有一个主旋翼,最多共轴双旋翼,其旋转中心是和主轴共线的,有些又带有平衡杆,因此定速悬停比多旋翼要简单不少。多旋翼的旋转中心是依赖各个旋翼的角动量产生的,要想稳定必须很大程度上依赖飞控的稳定算法。至于定高和自动降落,那都是传感器的事情,如果自稳调得好也是可以手动定高匀速降落的。

网友:
纯手动很容易降落的。。只是那些新手被惯坏 了。。所以喜欢什么自降或者定高自降

你没见还经常关控等回家的呢嘛。。。

网友A:
还是要看飞行技术的,一般能飞的了直升机的飞多轴不成问题,控制上多轴比直升机还容易些,飞惯直升机的人飞多轴会把人吓尿的,飞惯多轴的人飞直升机也会把人吓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飞行技术的,一般能飞的了直升机的飞多轴不成问题,控制上多轴比直升机还容易些,飞惯直升机的人飞 ...

总结的精辟~

网友:
一向是定高在飞。GPS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