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的BLHELI电调无法启动

楼主(2014-11-23):
我有一个HP100BL的BLHELI电调不足什么原因,无法启动,正常情况是油门向上滴一声,向下滴一声就ARMED了,可这个电调突然就变成向上滴一声,向下滴滴滴不停,没法启动。我没有编程器从没改过参数,会不会是油门摇杆位置的不经意组合改了电调参数,各位有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LZ的情况和这个帖子里的有点类似。怀疑是input pwm polarity被设置反了,导致电机无法启动。HP100电调此项应该设置为negativ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193

这个帖子里的电调是3.4版本的,现在最新版的菜单如下。但一些默认选项与HP100有些不同,具体参考最下图。

具体操作参考
百度云附件:BLHeli programming by TX SiLabs Rev10.x.pdf

最后,强烈建议LZ买一个BLHELI设置卡,把通过发射机设置电调的选项关闭,否则外场万一误操作造成无法飞行就麻烦了。另外设置卡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地设置定速油门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情况和这个帖子里的有点类似。怀疑是input pwm polarity被设置反了,导致电机无法启动。HP100电调此项 ...

多谢有一说一兄弟!这两天拍个设置卡。

网友:
解决了吗?遇上相同问题,求解啊

网友:
要是没有改过参数的话!这电调出厂油门是反的!就是说你上电,控油门放最高位子是最低油门 ! 开控油门拉到最低!听到电机响声再把油门拉满!再等电调出确认音就可以用了!反过来操作的!

网友(2015-01-13):
设置卡怎么买?教我一个方法,我飞机出大问题了,我是新手好多都不懂

网友:
不懂,同求答案!

楼主:
已解决。买了个设置卡,连上后发现电脑不认电调的固件,从新刷过就OK了。还可以通过设置卡调许多参数。

前两天把翻出来的XP-7A也刷成BLHELI了。接下来想刷150DFC的双电调看看。

网友(2015-04-05):
引用 网友A:
LZ的情况和这个帖子里的有点类似。怀疑是input pwm polarity被设置反了,导致电机无法启动。HP100电调此项 ...

老兄,有出了单独的外场独立设置卡么(不用接电脑就可以设置)?只见到有40块钱的编程卡卖要接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