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请进,谁先开发了可变焦四轴航拍,谁就能领先发达!

楼主(2014-11-23):
我的想法是,学校外起飞,悬停在教室楼层,来个十倍变焦,儿子一举一动都掌握之中,哈哈
现在几百元的机子也带gps定位了,自动返航,稳定性都不是大问题,再这样竞争下去也没有意义
现在大家比的视角广,清晰度高,都往4k靠了
其实大多数时间我们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清晰度,而是需要更近距离的观察,本身航拍就不能靠对象太近,广角又将距离拉远
那个厂家要是聪,明点开发变焦航拍镜头必将大获成功。
镜头可以参考sony、松下那些内变焦的10倍甚至30倍的镜头不一定要搞清,标清也行
只要出来,公安、消防、国防、偷kui、美腿大量的ZF订单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量
看谁先行一步吧……期待

网友:
挂qx10表示没问题

网友:
零度早就有了。

网友A:
普通爱好者挂变焦镜头,有两个问题,变焦头通常重量很大,因无法抑制机体震动,长焦端效果很烂

网友:
这产品早有了啊 ~微单有电动变焦改装,摄像头的话也有10倍变焦卖~淘宝多得是

网友:
现在已经有了FPV变焦摄像头了,亲

网友:
第一长焦光学变焦早就有了。而已已经投入使用。就是长焦镜头大而笨重不容易控制震动而已。
第二这根本不是飞控厂家或者一体机厂家该做的事情,摄像设备专业性很强让人家跨行业搞本来就难。这最多是一体机厂家推动产业发展让尼康佳能索尼之类的厂商出一些小型化的光学变焦镜头。其实这些小型化的也慢慢再出了。

楼主:
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大疆精灵那样的小四轴。qx10我也注意过,但是没有成熟的方案,而且他那伸缩镜头会造成重心不稳,续航时间也很短,上面零度那个真很好,但那是6轴以上吧,最大的市场在普通爱好者而不是专业航怕。我们需要整体的解决,类似精灵2v+增加个变焦就不得了了

零度看到了50000-70000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负担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爱好者挂变焦镜头,有两个问题,变焦头通常重量很大,因无法抑制机体震动,长焦端效果很烂

非常同意,这正是厂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B(2015-02-09):
可以用我们的试试,集成10倍变焦,一个通道控制。1080P存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我们的试试,集成10倍变焦,一个通道控制。1080P存储

变焦有舵机线接口控制?

你这个机器的画质如何?

网友:
变焦不是问题,有开源用红外遥控指令的,震动引起的果冻才是问题,几百元的带自稳云台的可能性不高,那效果,估计跟我家狗驮个摄像机拍出来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焦有舵机线接口控制?

你这个机器的画质如何?

一个通道可直接控制变倍, 采用自动对焦模式。视频流是1080P, 但长焦时云台抖动还是大问题。毕竟短焦时,细微抖动不明显,但长焦时的角度太小,会导致画面晃动比较厉害。目前还没用高端些的云台测试。不知会不会改善。

网友:
1.一套变焦设备带来上的提升,使用场景不高,尤其是响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整个变焦系统的设备的复杂性,重量及可靠度方面,的不稳定性所以使用定焦足矣
2.专业市场,使用定焦镜头的居多,如需拍摄不同的画面感,更换镜头即可,更无须使用变焦

楼主:
标清够了,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指标和稳定,这个市场大到无法想象,技术难度也不是太高。普通爱好者肯定愿意买个看的更近的,不是高大上的航拍。不知道有没有厂家愿意开发

网友:
早就有了 那个摄像头 几百块  早就在航模上应用了

网友:
长焦一点震动都会被放大几倍

网友(2015-06-19):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
变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摄像头,而在云台,首先,变焦的时候镜头重心会移动,如果保证云台的稳定性是个难题,其次,变焦以后抖动也会放大,以前没变焦的时候微小的抖动,在30倍变焦后已经放大到画面无法直视的程度,这时想保持稳定的画面就需要云台的精准性非常之高,目前来看还很难做到。

网友D:
楼主的问题不在于变焦有多难,而在于云台有多牛逼,而且相机自身也要有大范围的光学防抖

网友E(2015-09-28):
自己搞的,不知是否是你想要的,三轴10倍变焦。

楼主(2015-11-22):
引用 网友E:
自己搞的,不知是否是你想要的,三轴10倍变焦。

是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要是能商品化的化不得了 加油 哥们

网友:
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