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90 F18

楼主(2014-11-23):
一大一小

网友A:
沙发,这么看64的这个一点也不显得小也.另外请教下,我手头有个水星64,配4S 2200电,请问那些机型好装(装个T45光涵道就弄了一天,太累了) 最好是两侧螺丝固定的 不想上胶水,也不太想动泡沫

网友:
看起來是可変气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么看64的这个一点也不显得小也.另外请教下,我手头有个水星64,配4S 2200电,请问那些机型好装(装个T45 ...

很多啊  飞翼的 F22  F18  毒蝎  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啊  飞翼的 F22  F18  毒蝎  都可以

水星64这货比别的64涵道外径大一圈,最难搞的是 相当长啊...很多机型不好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星64这货比别的64涵道外径大一圈,最难搞的是 相当长啊...很多机型不好塞..

是的   稍微改下即可

网友B(2014-12-27):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么看64的这个一点也不显得小也.另外请教下,我手头有个水星64,配4S 2200电,请问那些机型好装(装个T45 ...

70涵道的米格15可以试一下,我就是水星64MM涵道装在70的米格15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涵道的米格15可以试一下,我就是水星64MM涵道装在70的米格15上!

请问4S 2200(260克 )重心没问题吧 水星的话 上MIG15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 请问飞翼的这个f18空中稳定性如何? 能不能实现低速稳定飞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请问飞翼的这个f18空中稳定性如何? 能不能实现低速稳定飞行? 谢谢

没问题  有矢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  有矢量

这个飞机起飞和降落你开适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