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 BGC无刷云台板测试▼▲▼

楼主(2014-11-23):
一位名叫olliw的模友做的开源无刷云板 基于stm32 mcu mos驱动,支持双imu
开源的硬件和固件,但是源码不开放。。。
13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吧,现在是v1.3的硬件 0.51的固件。

看性能不错,今年十月一的时候就打样开焊,烧了n个mcu最后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也忘记了。盒子里还有六块空板,最后购的成品板子
昨晚就传了俩视频,手机拍的还得侧脑袋看,上传审核慢,麻烦。。。。。布线太乱,抽的时候都是因为撞到线了。

===========我===是===废===话===分===割===线========

http://www.tudou.com/v/2EQ78Qdek6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firsttime=0

其他废话楼下回复吧,不然电脑又死机了!!

楼主:
制作图纸太大,论坛上传有限制,附上下载链版主不会火吧
h踢踢p://pan.baidu.com/s/1jGBpAVc

总体感觉经过一年的优化调试还是很简单的,功能也很全面,有兴趣的朋友或者之前有玩过的上视频一块吹吹牛逼

楼主:
话说我是不是又给商家开路了

网友:
可以想象,某宝将出现大量的商家,形成新的产业链了

网友:
给你资料吧,PCB文件和固件.

网友:
楼主,给我发点资料吧!479878602@qq.com

网友A:
他这个硬件方案成本其实还可以优化的~话说这个的GUI很不人性化,搞了好久才搞懂部分~⊙﹏⊙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硬件方案成本其实还可以优化的~话说这个的GUI很不人性化,搞了好久才搞懂部分~⊙﹏⊙b

功能挺多,但是一般都调几个参数就够,剩下都暂时不用,我就是装好板子,上电,设置imu方向,依次打开俯仰 横滚 z轴,默认参数就可以使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楼主能发点资料给我吗,也想做个玩玩

网友:
求资料liu080@qq.com

楼主:
都放在网盘了,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
LZ  stm32 的bootloader在哪儿呢

楼主:
stm32有bootloader吧。我的几块mcu直接用ttl串口写的固件

网友B(2015-01-22):
有更详细的调试说明吗?比如跟随模式,遥控切换等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详细的调试说明吗?比如跟随模式,遥控切换等怎么设置

pan是跟随设置,pitch pan和pitch pan deadband是跟随死区,和跟随速度。
pan mode control是rc和按键输入,按键输入switch和latch分别是按一下和持续按键。剩下的没试过,你慢慢试试就知道了。很简单!!

网友C:
厉害,请问这一套下来得多少刀

网友D:
传感器需要做六面校准吗
貌似调参软件上没找到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请问这一套下来得多少刀

自己做的话,一百多块的成本吧,主要是这个驱动基本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需要做六面校准吗
貌似调参软件上没找到这个选项

acc校准那里啊,有一面和六面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cc校准那里啊,有一面和六面校准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给个stm32的驱动吧,找了好久没找到,官网下了一圈也没看到驱动

网友E:
刚入手这板子 想请教下楼主 第二传感器 也就是YAW传感器是安装在YAW轴上吗?可以连主板一起放在Z轴上吗?机机比较小 要节省空间呃 想做下压减震 这样的话主板没办法装减震板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手这板子 想请教下楼主 第二传感器 也就是YAW传感器是安装在YAW轴上吗?可以连主板一起放在Z轴上吗?机 ...

肯定不行啊,第二个imu必须得放在云台外边固定板上,不能加入闭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行啊,第二个imu必须得放在云台外边固定板上,不能加入闭环

恩 已经装上两轴了 yaw准备自己绕个2208电机也装上 不错的板子哈

网友(2015-03-08):
你好,能不能把原理图和源码发给我,或者我买也可以!

网友: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网友:
價格平價~但入口gui 不很親民..考慮中

网友(2015-04-10):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pan是跟随设置,pitch pan和pitch pan deadband是跟随死区,和跟随速度。
pan mode control是rc和按键 ...

有视频介绍就好,,发一大家看视频学。一步到位。易懂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是这个控制板,想请教你视频里如何做到俯仰360度稳定,我的角度大了就抽风,我的QQ574473233,万分感谢

网友:
DIY雲台最大好處是整自己

网友(2015-05-10):
楼主能不能给个gopro云台的参数参考参考?

网友F:
想问问某宝上出售的MPU-6050模块是否可以用来做外传感器?接上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问某宝上出售的MPU-6050模块是否可以用来做外传感器?接上能用么?

本来用的就是mpu 6050模块

网友G(2015-07-06):
求高手指点,也是这个板子云台,买的二手的,把遥控器接收的8,9通道,接在了RC2-0 和RC2-1上面,操作遥控器,云台没反应,是需要切换模式吗,现在是跟踪机头方向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高手指点,也是这个板子云台,买的二手的,把遥控器接收的8,9通道,接在了RC2-0 和RC2-1上面,操作遥控 ...

需要接在 RC-0 和 RC-1 不是RC2的0和1

网友H(2015-11-24):
知道AUX引脚干嘛用的么?

网友I(2016-06-05):
请问楼主板子的原理图和PCB使用什么打开的? 我用altium designer 打开是空的!

网友J(2018-05-31):
源码在github上啊

网友K(2018-08-26):
楼主大哥,你的云台马达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想要云台扭力稍大点还有马达推荐一下吧……看的那种专用的马达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