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神:电流电压在MP里“电池监测”设置12.3后总是变

楼主(2014-11-23):
刚才又看一遍泡泡老师教程,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12.31,填进“测量电池电压”项12.31,设置后退出这个设置页面,再重新进入,电池电压就变了,每次变的数值还不一样,没有看到有设置后保存这个键?大神们帮查下原因呗!

网友A:
把监控器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监控器换一下试试

监控器有0、3、4三个选项,0是关闭、3是电池电压,4是电流和电压,都试了不行,现在输入万用表测的电压数,重新打开是0。是数传连接的原因?APM放在机架中间没法用USB线连接。

楼主:
现在输入测量的电池电压,重新打开这一项时变成0.试了几次,没找到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设置问题

请给详细说说,我也遇上你一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呢!

网友C:
电池分压器那里要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给详细说说,我也遇上你一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呢!

看五楼图片,根据你的传感器型号、APM版本按图设置监控器、传感器和APM设置,下面电压数自动出来,好像电流电压传感器不同厂家设置也不同,我的APM和传感器是雷*家的,他家电流电压传感器*宝页面上有设置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分压器那里要填的

是自动生成的数据,用万用表测电池和自动生成的数据误差0.04V,就没再用other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动生成的数据,用万用表测电池和自动生成的数据误差0.04V,就没再用other校准了。

我是用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