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质量真不咋的

楼主(2014-11-23):
上一个星期买了一个X-CAM  A10-3H云台  今天装机试了一下   在上电的时有一个电火花就这样把云台的控制盒里的一个芯片烧了    还没用呢就坏了想想都郁闷    这是啥质量X-CAM  A10-3H真是坑呀    想买X-CAM  A10-3H注意点吧   双人模式更让人觉得头疼只能用S-BUS1   哎无奈呀

网友:
你自己接反了吧

网友A:
应该是接反了,A10云台的接头和一些jst公头是相反的,上次差点接反被及时发现了。

网友(2015-02-01):
是你自己太马虎了吧。电源线接反造成的哦

网友B:
你是不是电源线接反了?为什么只能用SBus1我来和你解释下,因为SBus1的协议是公开的,SBus2的协议是不公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电源线接反了?为什么只能用SBus1我来和你解释下,因为SBus1的协议是公开的,SBus2的协议是不公开 ...

不会吧。。。。那普通接收不能用着云台了吗。。。。。为什么电源线是反的????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那普通接收不能用着云台了吗。。。。。为什么电源线是反的????有何意义。

普通接收机也可以用的,只要有两个额外的通道,一个控制云台俯仰,一个控制云台第三轴。

网友(2015-03-03):
我有个控制模块 要么,出给您。

网友(2015-06-09):
正准备买一套!

网友(2015-07-1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反了,A10云台的接头和一些jst公头是相反的,上次差点接反被及时发现了。

厂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插头?

网友:
那个电源线是防呆的呀,想反插都不可能。

除非生产线工人把线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