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450空机!(路过的看看还要配那些小件)

楼主(2014-11-23):
由于新手上路,又不是买的套机,打算入手飞越450空机,
装电装的时候还需要配什么小件么?(电装配置:KST215黑色版本三个,亚拓锁尾525,铂金40A电调,花牌3860电机)以上电装都是从其它模友手上收的,连一枚螺丝也不带!装450空机,我还要配什么小件?(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二)-----控+RX1002接收,黄金战士K8全新的。

网友A:
三轴,大小桨,大小齿盘,脚架,易碎舵机臂,螺丝包,后期还有一些轴承,连杆大小桨夹。

网友:
买飞越的话别忘了换成冰人螺丝,30块套装的那盒螺丝~最好把尾管座升级成飞越金属80多块的那个,不然布线非常蛋疼…… 还有其他塑料件估计都会慢慢升级金属件的,这个等你入了才能明白……

网友B:
1 建议把侧板螺丝全部换成杯头内六角 2 舵机线可以买缠绕管保护3 球头钳图中我没找到这个必要买4 fbl旋翼摇臂处那个1.5的螺丝如果卖家有的话就多备几个这个不好买到 5 螺丝胶 不过螺丝胶套装里记得有 502胶粘尾传动杆轴承用 碳板封边 6 螺距尺可以手机中下载个量角器代替 7金属头罩固定圈 这个套装中应该不带的 8 最好买几只木桨调机用套装机原装的那个桨单价好像是45 9 热熔胶枪这个可以修复炸损的头罩 10 魔术贴魔术粘 绑电池粘电池的 这个套装中有没有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大小桨,大小齿盘,脚架,易碎舵机臂,螺丝包,后期还有一些轴承,连杆大小桨夹。

OK,主要想了解的是,450空机,带电子设备装机用的螺丝之类的小件的没有?

网友C:
看着桌子上工具很多,但是..................还需要螺丝胶,套筒,螺距尺,扎带,螺丝胶,球头夹,十字盘校平器,大桨平衡器等等,暂时想不出了工具类了,后面还有各种型号的螺丝,轴承等着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建议把侧板螺丝全部换成杯头内六角 2 舵机线可以买缠绕管保护3 球头钳图中我没找到这个必要买4 fbl旋翼摇 ...

多谢,很详细,,工具之类的都备好了(图上没拍到),,,就不知道空机,带不带装(电装)用到的如:螺丝之类 的小配件,,因为我的电装,一个螺丝也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桌子上工具很多,但是..................还需要螺丝胶,套筒,螺距尺,扎带,螺丝胶,球头夹,十字盘校 ...

大部份有了,看来欠的也不少。。。。。。

网友:
强烈建议整体换尾波,如果用飞越~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主要想了解的是,450空机,带电子设备装机用的螺丝之类的小件的没有?

那些螺丝也要换成冰人的,冰人30块的螺丝套装里有,飞越的螺丝几乎都要扔掉(有部分冰人里没有的特殊螺丝可以用)

网友D:
我觉得。现在买飞越680。确实不是好的选择!飞越的这个版本很多都过时了。到后面都可能要升级!可以考虑自己组装一台!
飞越最新的旋翼头,机身一套,尾桨夹,反牙连杆,冰人的尾推,尾波箱(皮传,如果不改皮传飞越的就行!),十字盘!
一套下来可能略比680贵一点点。但是绝对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现在买飞越680。确实不是好的选择!飞越的这个版本很多都过时了。到后面都可能要升级!可以考虑自 ...

貌似很强大,配件连接有么,新手,可以装的来?

网友:
看来就差魔术贴‘螺丝胶和扎带了,快上吧!

网友:
你空机是买新的么,我记得电机齿是有的,螺丝胶也是有的,舵机臂的螺丝没有。。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
工具,螺丝胶螺距尺之类的

网友:
X3也可以啊 强度我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很详细,,工具之类的都备好了(图上没拍到),,,就不知道空机,带不带装(电装)用到的如:螺丝 ...

舵机固定舵机臂的螺丝舵机一般都带的 我舵机固定用的是m2内六角忘了这个带不带了 舵机臂球头恐怕要用上m2的螺母 这些没有的话不行你到时再统一采购下螺丝吧 装机就要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 心急的话难免各种问题

网友:
入个465空机也不错

网友:
楼主我系广州的!如果唔介意可以一起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很强大,配件连接有么,新手,可以装的来?

兄弟。。。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450PRO的维修和维护都比较麻烦,我就是450PRO炸过来的,每次炸鸡维修起来都很费时间
但是现在的,比如泰世X3 亚拓450L 富丽465 这些飞机的机身结构就要合理很多了,维修和调试起来就很方便了!特别是富丽的465炸鸡成本最低,维修起来也非常快!
X3 主轴.横轴.尾轴都比其他的450级别的要粗壮很多,如果不是暴力炸鸡,坏的东西不多!而且X3的塑料件很多,炸鸡要嘛烂,要么就没事,不存在变形!后期排震很轻松!(泰世现在中国区没有代理,配件不好买)
450L就不说了,好飞机,结构和465一样。
450PRO  还是算了吧!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450PRO的维修和维护都比较麻烦,我就是450PRO炸过来的,每次炸鸡维 ...

如果选择富丽465,我这套配置那些要改换?电装又要换什么?详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选择富丽465,我这套配置那些要改换?电装又要换什么?详细(。。。。。。。。。。。)

兄弟问这些问题来看。。。。你什么都不用换。等你想发现想换电装的时候,你已经不是新手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问这些问题来看。。。。你什么都不用换。等你想发现想换电装的时候,你已经不是新手了!
加油!

電裝不要買二手!模擬器!

网友E:
我收了KST115,据说和215差不多,黄k8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收了KST115,据说和215差不多,黄k8还不会用

没用过,不知道性能

网友F:
楼上,我都系广州噶,内短留信息一齐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我都系广州噶,内短留信息一齐飞

你们,是点样看对方是那个地方的?我花都的Q2802825771

网友:
楼上花都有d远啊,我唔知噶,我见楼上话自己系广州,甘俺我都系广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问这些问题来看。。。。你什么都不用换。等你想发现想换电装的时候,你已经不是新手了!
加油!

富丽450怎么样,本地有模友出给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富丽450怎么样,本地有模友出给我

和飞越的差不多。。。但是不要最便宜的那款,做工多少有点问题!
如果是本地魔友的话,我觉得可以,他帮忙给你调试,而且可以交个朋友,以后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飞越的差不多。。。但是不要最便宜的那款,做工多少有点问题!
如果是本地魔友的话,我觉得可以,他 ...

貌似原价是680的!大家都是水平有限的,不算老模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原价是680的!大家都是水平有限的,不算老模友吧

680的我记得好像是DFC旋翼头。。。舵机臂一定要用易碎舵机臂。要不炸鸡容易坏舵机!
这个飞机还不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