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多轴都用F控玩!JR控配M480L组装注意问题及首次试飞。

楼主(2014-11-23):
前几天发了开箱帖,这次发的帖是关于组装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般玩多轴的都是用F控,兼容性好。JR则提到的人甚少,其实一开始注意ALIGN多轴的研发进程就发现了一点,APS-M飞控是支持X.BUS的。
多轴到手研究说明书也发现,亚拓的飞控配合JR支持X.BUS的接收机,是用到JR控X.BUS选项的model A模式,也就是JR原厂模式,
这说明亚拓的飞控已经拿到了JR的授权,可以使用JR原厂的通讯协议。
亚拓多轴也带了彩虹线,但那是用于传统接收机,且最多支持6个通道,而APS-M全功能需要8通道,用彩虹线,至少脚架是无法收放的。
APS-M也可以只接两个卫星天线,可以实现8个通道,但无法单控操作云台的9、10通道,这个功能是为DSM2/DSMJ之类的设备准备的。
我的遥控设备是JR XG11MV+RC731BX接收机,支持X.BUS,配APS-M可以实现11通道,支持云台的两个操作通道和未来的快门功能都毫无问题。

以上是之前的开箱,下面要说的是组装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马达轴管组出厂就是组装好的,但里面那根控制线固定的并不是很牢靠,有脱落的风险。

所以这里需要加一个扎带固定,原厂的黑色细扎带也不紧,需要收紧。

亚拓的做工没得说,有一半都是自紧螺丝,无自紧的螺丝也都带了螺丝胶,但几个活动部位:
比如桨叶固定的位置,脚架固定的位置,还有碳纤管收折的位置,还是再打点螺丝胶比较保险。

模式灯我是固定在收脚组的下面了,线路是这样固定的,用了两个扎带,很美观简洁。

电池调整重心的作用不大,还是前面挂了云台,才能更好的平衡重心,单块8000MAH的电池配M480L还是合适的,空机悬停可以达到20分钟以上。
如果是M690L,因为重心更靠前,最好使用两块5200MAH电池搭配副电池托板使用比较好。

碳纤板切割的边角很锐利,这个圆孔是4条马达控制线通过的位置,会压的很紧,所以最好打磨一下,或者用RC的封边胶处理一下。

最终组装好就是这样了。

JR的X.BUS总线协议不输F控的S.BUS,只是现在多轴都在支持S.BUS,而支持X.BUS的几乎见不到,亚拓多轴算是JR控的福音了。

上盖板面积大,线路设计又很简洁,接收的天线就可以随意布置了,只要有90度夹角就行。

模式灯有两个位置,一个是下面一个是后面,后面会遮住ALIGN的LOGO,所以我放在下面了,不过两边就不一样长了。

用上X.BUS的接收机,只一条线就搞定,太方便了。

起飞,很好操控,很稳。

收脚架,完美!

网友A:
接收天线不能直接触碰碳纤板~~~请注意

网友:
好多图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天线不能直接触碰碳纤板~~~请注意

请问接收机布置在上层板,天线放哪里好呢?
我也是觉得碳纤会不会挡信号?但天线也不能从孔里伸到下面去吧,因为碳纤管要在夹层中活动,天线会被折断。

楼主:
论坛抽风,发表帖子网页挂,发了两遍又图挂,现在补图好了,但原来的没去掉,挂到下面不显示了。

网友:
本身就是jr自己太作,弄个xbus不开放协议,一下子f就占了大便宜 大便利。现在开放了也扯淡,支持sbus的设备已经满天飞了,xbus认识的人 都还没几个,嘻嘻

网友B:
楼主的接收机布线
已经把信号挡完了

网友C:
嗯挂了不少。不过嘛主要图都在了,而且广告帖没必要看那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接收机布线
已经把信号挡完了

也想过从孔洞中伸到下面去,但那个天线有一节粗的地方套不上油管,没有保护,貌似很容易被折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挂了不少。不过嘛主要图都在了,而且广告帖没必要看那么认真~

后面挂的图是重复的,不用看。
广告贴?我自己买的,算广告?给谁打的广告,拿赞助费来!

网友D:
不用太在意某些信口开河的人的话。
好久不见,现在越来越专业了啊~照片也很养眼。你家小朋友有木有在你的带领下入魔啊?
期待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太在意某些信口开河的人的话。
好久不见,现在越来越专业了啊~照片也很养眼。你家小朋友有木有在你的 ...

哈哈,照片随便弄点虚化就显得很好看了是不是?
我想用这个做试驾车的航拍或者出去玩拍点风景。
家里小朋友还太小,只能玩玩风火轮啦,这种高级玩意可不舍得给他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太在意某些信口开河的人的话。
好久不见,现在越来越专业了啊~照片也很养眼。你家小朋友有木有在你的 ...

还有,那个接收机天线确实有问题,要重新布置,放什么地方啊?

网友:
我的690天线贴在APS-M和接收机上面。

网友:
期待挂G3云台的测试。。。

网友:
电调电源线好细

楼主:
确实偏细一些,不过根据官方数据,包含电池的机身在挂载3KG的负载,电流是40A,也就是每只电调10A,这个电流还用这个线足够了。

网友E:
请问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池,加云台、相机飞行时间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池,加云台、相机飞行时间多长?

这个机子可以用5200-10000MAH的单电,或者5200MAH的双电,我用的是一块6S  8000MAH单电。
空载飞20分钟绰绰有余,挂载云台相机,估计10分钟以内比较保险。

网友F:
同机同控帮顶,M480L已经完美试飞,正在调试云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机同控帮顶,M480L已经完美试飞,正在调试云台。

恭喜啊
辉你们两台480是同批次的
而且还都是JR可以多交流探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啊
辉你们两台480是同批次的
而且还都是JR可以多交流探讨哦

你是千年难得回复一个帖子的,让我受宠若惊,我还有很多不懂的,以后还要多麻烦你呢!

网友H:
请问楼主,480是否支持天9控?

网友I:
请问楼主 ,要是有480的所有功能,用subs接收机的的话,至少需要多少通道的接收机才行,不知道买多少通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 ,要是有480的所有功能,用subs接收机的的话,至少需要多少通道的接收机才行,不知道买多少通道的 ...

只要带sbus功能的接收机都行,无所谓几通道的。是否能完成480所有功能是要看遥控器的通道数,如果要单控操作云台的话需要10通以上的控。

我的配置是JR XG11MV配带Xbus的RG731BX七通道接收机完成所有功能,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只要带sbus功能的接收机都行,无所谓几通道的。是否能完成480所有功能是要看遥控器的通道数,如果要单控 ...

那就是说操作飞控所有功能的话 8通就够了是吗?云台手单独配接收机就行了。看了futaba的控,14通的12通的 10通的8通的 不知道买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就是说操作飞控所有功能的话 8通就够了是吗?云台手单独配接收机就行了。看了futaba的控,14通的12通的 ...

操作飞控所有功能的话8通道的控就够了,接收机最好带sbus,用踩红线的话收放脚架和定点环绕这些功能不能使用。
另外配个6通以上的控供云台手使用,但是要注意一点,云台只支持sbus或xbus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480是否支持天9控?

除SBUS和XBUS之外的控,480都可以支持,但只能用彩虹线接,这样的话最多只有7个通道,智能飞行模式没有,而且也不能单控操作云台。
可以用天9,但无法实现全部功能,而且云台需要另外一台有SBUS或XBUS功能的控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是说操作飞控所有功能的话 8通就够了是吗?云台手单独配接收机就行了。看了futaba的控,14通的12通的 ...

通道数只依赖于控,带SBUS的接收不管几通道都可以用,控最好在10通以上。
云台可单独配一套控和接收,也可由飞手单控控制,但需要10通以上的控。

网友J(2014-12-25):
兄弟,你的接收机天线安装在中心板的上板,小心碳纤维板有导电和屏蔽无线电信号的特性哦,建议最好是把接收机另找位置安装,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你的接收机天线安装在中心板的上板,小心碳纤维板有导电和屏蔽无线电信号的特性哦,建议最好是把 ...

多谢提醒!已经把接收机安置在侧后方,两根天线通过下碳纤板的开孔伸到下面,完全不会被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