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格式6S1400毫安电池,第一次充电,显示这样的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4-11-23):
第一次充电,电压不一致,差距太大了吧。正常吗

网友A:
我靠,哥们,格式的电池你用B6冲,赶紧把图删掉,然后找到卖家换,如果告诉卖家你是用B6冲的,卖家肯定说是你冲坏掉的

网友:
有可能是B6坏的。我以前有个B6电压有两路电压显示不正常。电压转移了,一路超高一路超低

楼主:
不用b6那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靠,哥们,格式的电池你用B6冲,赶紧把图删掉,然后找到卖家换,如果告诉卖家你是用B6冲的,卖家肯定说是 ...

那要用什么冲呢

网友:
b6怎么了啊,b6随便怎么冲也不是差别这么大啊,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瞧不起B6吗?

网友:
B6是目前模友保有量最大的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用什么冲呢

最起码也要弄个a6冲吧,论坛上经常有人说b6把电池冲坏,我也曾经冲坏过

网友:
B6口碑确实不怎么样,但名牌电池总要比杂牌的更稳定些吧,要是这样的话那B6就不适合所有的6S电了

网友:
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
表示b6很多都是垃圾
只有几年前的老b6才靠谱
目前b6已经扔了
正在服役pl8

网友C:
要么电池坏,要么充电器坏,要么电池充电器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电池坏,要么充电器坏,要么电池充电器都坏

2个B6,图片这个是正品的,用山寨的反而差距还没有这么大,无语

网友:
这电池太不靠谱了

楼主:
刚买的新电池啊,第一次充电

网友:
用B6,电池死得快,就这么简单

网友:
明明就是電池差,再垃圾的沖電器,都不會把電池沖壞。。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我用B6充6S5200mah,1400mah,3S850mah都没有啥问题!

网友:
打击面太大,B6还真没那么垃圾,我平时俩充电器,大多数电池B6就冲了,我多轴6S格式16000的电池,B6冲的也有几回,没见出什么问题,之前的除了花牌用什么冲都容易鼓包以外,格式的没见有鼓包,掉电压,压差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新电池啊,第一次充电

一般新的电池组每片的电压压差不会大于0.5V的

网友:
看看平衡口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B6,图片这个是正品的,用山寨的反而差距还没有这么大,无语

如果这样,肯定是楼主的电池是废品,叫卖家换货或退款吧。B6的缺点就是精度不高,充电慢(功率小的缘故)。只要不过充,绝对不会伤害电池。曾用B6充高3S2200的格氏电,300个循环没问题。

网友:
B6快扔了吧,

网友:
都瞧不起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