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换完斜齿之后V3温度高了好多,这是为何。

楼主(2014-11-23):
450L 结果用了 3980KV的 3S动力。。。之前用直齿13T,昨天换了11T的斜齿,本来想降转速的。结果后来别人一提醒发现齿比反而提高了。。。于是中午在各种超转的情况下又开始练习。发现飞完一电之后电机温度和之前差不多,但是电调温度高了好多,放一会简直烫手没法碰了。大概70度的样子,之前估计也就50度左右,这升温有点多的吧,应该不只是高转速的原因。用的是好盈 50A V3,有木有大神能解答下啊,进角默认15度,也没动。。还有一只搞不懂进角是什么,也没看懂贴,进角 和转速 以及耗电量有些什么关系呢?

网友A:
间隙调好了没啊?阻力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调好了没啊?阻力变大了?

一张A4,间隙调好了的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等我先学习一年再来给你解答,暂时顶一个先

网友B:
进角和电机的极数有关,齿比和力矩有关。

打个比方,骑自行车的时候,脚蹬走到水平位置的时候,你最用力,而不是到最低位置的时候用力,这个时候你用的力转化得最有效率。速度快起来了,你就得提前用力,到水平位置了再用力,这劲就使不上了。

齿比就等于低速行车挂高档位,提速肯定不如低档位。

一个合理的系统中,传动比和马达功率成反比,和KV成正比。简单说就是,同样功率的电机,KV越高越应该用齿数小的。同样的KV值,功率越大的电机比如蝎子,就应该用齿数越多的马达齿。

网友:
之前是马达齿 13T: 主齿轮150T
现在是          11T:           121T
齿比差不多。。。。检查一下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C:
原来是13T-----150直齿,齿比1:12
现在是11t------121斜齿,齿比1:11
由此可见换了斜齿之后电机的负荷增加,所以发热严重,这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
480的飞机最合理的电机斜齿轮是10T【3980kv的电机],如果是蝎子2520可以考虑11T的。
你换了11T斜齿之后大桨转速比原来提高了300转/分钟,所以发热!

网友D:
楼上都是技术贴。
传动比增大,而电机功率没变,电机负载就大了,现象就是温升高。

网友E:
好吧。。。LZ 的家电兄已经解释的很好了,降一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角和电机的极数有关,齿比和力矩有关。

打个比方,骑自行车的时候,脚蹬走到水平位置的时候,你最用力 ...

恩啊,大概有点懂了,至于进角几度,还是应该自己去摸索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13T-----150直齿,齿比1:12
现在是11t------121斜齿,齿比1:11
由此可见换了斜齿之后电机的负 ...

还有个问题是转速怎么算的。公式里的电压是指实时电压么,比如3S的电是算什么电压,11.1V?然后半油门就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是技术贴。
传动比增大,而电机功率没变,电机负载就大了,现象就是温升高。

主要是我感觉电机温度没升高多少,但是电调温度明显上升了。这点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LZ 的家电兄已经解释的很好了,降一T就行了!

好吧,我先降1T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转速怎么算的。公式里的电压是指实时电压么,比如3S的电是算什么电压,11.1V?然后半油门就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0382&highlight=%B4%F3%BD%B0%D7%AA%CB%D9这个帖子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感觉电机温度没升高多少,但是电调温度明显上升了。这点不理解

电机在运转时自己会强制散热而电调是靠辐射散热,所以哪个散热不好哪个温度就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0382&highlight=%B4%F3%BD%B0%D7%AA%CB%D9这个 ...

哦哦。那你知不知道450L大概转速的多少啊,我现在基本还处于悬停航线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在运转时自己会强制散热而电调是靠辐射散热,所以哪个散热不好哪个温度就高些!

电机强制散热是个什么东西?不过电调温度降倒是挺快的,昨天炸了,今天修好后,顺带把整个机身清洁了一遍(因为这两天下雨,炸了全是泥),换了主轴座。尾波箱的轴承,简直顺滑的来爽的不行,电池续航整整提升了1分钟,飞完之后电机基本不热,但是电调也还是很烫,电调功率是过大了么,减轻电调负担的话是应该高螺距低转速还是转速稍微高一点,把螺距降低一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强制散热是个什么东西?不过电调温度降倒是挺快的,昨天炸了,今天修好后,顺带把整个机身清洁了一遍 ...

换10t的齿轮是最佳选择,电机强制散热是指电机是靠自身设计的导风系统散发热量,电机底部有通风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那你知不知道450L大概转速的多少啊,我现在基本还处于悬停航线阶段

悬停合适的转速 2000-2400转/分钟,3D是2400-3000转/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强制散热是个什么东西?不过电调温度降倒是挺快的,昨天炸了,今天修好后,顺带把整个机身清洁了一遍 ...

转速稍微调高一点,把螺距降低一点,要强一些,但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换10T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稍微调高一点,把螺距降低一点,要强一些,但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换10T齿轮

恩,好的,非常感谢呀,学习了。买的10T的齿估计今天就会到了,到时候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