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你妖精了还是我?凤凰90A

楼主(2014-11-23):
好多天没飞了,今天中午回家准备飞一个电,带出X4 2,接电,推油门,电机突突突突突突突打颤就是不转,油门推高了就停了,拉下来继续推还是突突突打颤,推高了又停了。三架飞机一直放在客厅,老妈打扫卫生的时候从来都是拿起飞机擦完再放好,老妈知道我这玩意不能摔不能碰,都是轻拿轻放的。老爸也不会动我的控,之前教他玩过小飞机,他要没事也只会去拿977玩玩,知道模型的各种危险与太多的设置不能动,不会弄根本不可能去碰。之后检查控的开关以及数据都没有问题,飞机接线也没有问题,也没有插头、线头脱落的地方。见视频
注:飞机接电自检一切正常,自检完毕,不推油没事,20秒自动滴一下,推油后就开始间断的“滴滴”红灯也闪两下

这是怎么了

吃过晚饭,我把凤凰恢复了默认值,然后重新设置定速,马达磁极数,齿比等等。
然后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居然好了,真想不通,设置完的数据几天不飞还会自己改了?丢了?现在设置完发现油门最低点的数字居然是75%,以前是100多的,最高点没多大变化。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以前有个花牌电调跟你这个现象差不多,后来返厂,讲零件坏了。建议楼主还是走下返厂检查下吧

网友:
我的k8上次飞也是不知怎么回事,每次换完电池起飞乱偏,很难控制,重新插拔一次就好了,搞不明白,难道天冷冻抽了

网友B:
我的电调和你的一样,出了同样的问题,重新设置就好了,但是飞一下就问题就会重现,我的已经返厂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调和你的一样,出了同样的问题,重新设置就好了,但是飞一下就问题就会重现,我的已经返厂回来了。

你好,请问厂家有没有说具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花牌电调跟你这个现象差不多,后来返厂,讲零件坏了。建议楼主还是走下返厂检查下吧

感谢给建议,我联系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厂家有没有说具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我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