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原因求大家分析

楼主(2014-11-23):
4轴X字  配置 朗宇3508  580KV 4S 1355碳纤桨 机架 H680 电调 好赢铂金30A    零度S4V2   今天事情是这样滴   (手机坏了特意带了平板电脑去当地面站,装了WIFI模块    附近没有移动基站高压线之类的强干扰源 )    第一块电 正常 飞到14.9降落 换第二块电 前五分钟正常 然后就突然抽风一样左右晃 看过不少炸鸡贴  和那个差不多 然后切手动也有反应 但是4轴嘛 有一个不正常后果基本就是·······炸鸡了 还相对惨烈 飞了十几米高 不超过20米 地面是黄泥巴硬地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焊接我全部用手扯过的  都焊牢靠了 应该不会是虚焊  没用分线板之类的东西 电调和电机是直接焊死的

网友:
零度飞控没玩过啊,不会知道有没有想xa那样的黑匣子记录数据的
要不去问问零度客服
或者看看哪位魔友玩过零度的来解答下吧

网友:
啊··零度啊··零度不说说包赔的么····估计等下就会有人说你虚焊或者干扰了·我之前的也是这样子被说说说,然后就没下文了

楼主:
好像虚焊的话手能把焊接的线扯出来吧 我当时装机的时候就试过了 扯不下来 炸鸡后也看了 没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
首先的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避免下次出问题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A:
真的零度包赔?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零度包赔?表示怀疑……

不指望赔  能帮我分析出原因就好 避免下次·····

网友:
哪里送了吧,也没视频也没航迹文件怎么分析

楼主:
S4V2有航迹文件?
视频真没有 不过能找到一样的视频 就是突然左右摇晃 然后切手动都没用 开始一直是GPS模式

网友:
影响多轴飞行的安全因素太多了,没有视频,有难度啊,兄弟。

网友B:
你不是装了wifi地面站么。记录的数据呢

网友:
电机座和机臂螺丝的松动,也是炸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比较喜欢一体机。虽然性能差点,但是螺丝少。机臂卡扣 和电机底座的螺丝经常容易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装了wifi地面站么。记录的数据呢

连了地面站 找到了航迹文件
怎么查看啊

网友:
控是靓点

网友:
在零度官网下载pc端地面站,就可以查看手机里储存的黑匣子记录,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
第一张图,是后来把电机电调插头上的热缩套管拆掉的么?

网友:
发最后一份中数据  你说都没提供 就说晃了下 炸鸡了  叫大家怎么帮你解决呢??你只飞了20米 肯定有数据保存的

楼主:
找到航迹文件 正在弄到电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了地面站 找到了航迹文件
怎么查看啊

在零度官网下载pc端地面站,就是通用的那个不是s4的是叫ZERO-TECH旋翼地面站的一个通用的。用这个可以回放文件。另外航迹文件也发零度吧。看看怎么回事论坛不知能能不能上传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刚刚看图片我就看到一大堆香蕉
不解释

楼主:
怎么把航迹文件弄上来 ·····香蕉是回来拆了 看看是不是虚焊 电调和电机是直接焊死的

网友:
没日志之类的真的很不方便啊

网友:
既然你用了WIFI,应该在你的本本上能找到飞行记录。
打开数据查看。

楼主: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991982918&uk=877890264
这个是航迹记录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咋回事  500多K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991982918&uk=877890264
这个是航迹记录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 ...

直接在PC端地面站里选择加载航迹文件,就可以看最后一分钟内的各项数据了!

楼主:
已经看到数据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不是一个个都要  航迹文件么  现在找到弄上来了 就没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了地面站 找到了航迹文件
怎么查看啊

把文件发给零度的技术帮你找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