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软轴不能反转如何避免反转?

楼主(2014-11-23):
如题

网友A:
用单向电子调速器就可以避免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向电子调速器就可以避免反转。

请问船用电调是单向的么?

网友A:
可以用单相电调,很多竞速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单相电调,很多竞速艇用。

买了条o艇在路上,不知o艇的电调是不是单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条o艇在路上,不知o艇的电调是不是单向的?

有单有双,就算是双向的,也可以在设置中取消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有双,就算是双向的,也可以在设置中取消反向

设置电调么?

网友C:
软轴有方向,反向会导致倒灌水和内管易磨损,基本上用软轴的船无后退功能,就算少数有的也会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轴有方向,反向会导致倒灌水和内管易磨损,基本上用软轴的船无后退功能,就算少数有的也会取消

谢谢解答!!!

网友:
复楼上:不用谢,这些都是从论坛老手讲解出来的。软轴和硬轴有在使用,主船用前者,救援船用后者,必须有后退功能和自翻功能,从玩具船改的,2.4G,锂电,比例控,水循环冷却,除电机外,配置不比主船差

网友D:
我用过的电调都是单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的电调都是单向的。

好赢90A船用电调是单向的么?

网友:
我的mono1都是硬轴双向的
等你哪天一不小心扎进一个狭长或者是错综复杂的水道就知道倒车的重要性了

楼主:
刚刚下水不知道的东西太多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的120都是单的

网友E:
看电调说明书。船用的单向普及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调说明书。船用的单向普及率高些。

好盈90A的这款是双向的!就是不知GT3C遥控器能不能调不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单向电子调速器就可以避免反转。

单向的电调并不是只可以往一个时针的方向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