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入3D打印小四轴

楼主(2014-11-23):
配置如下
机架:Hovership MHQ2 3D打印机架
电机:RCINPOWER QAV 2204 2300KV
电调:天行者12A
飞控:CC3D
遥控器:frsky X9D
螺旋桨:5045 三桨
电池:Turnigy 1300mah
图传:无

机架方面不多说了 暂时只是室内飞行
图传大家有什么推荐的么好用又便宜的套装?
还是直接GOPRO图传+摄像?

网友:
打印机架应该不大耐炸吧?

网友A:
这个机架我也有,很不错。几点经验分享: 1、脚架是薄弱环节,要加强;2、为何用三叶桨,这样岂不是无法折叠了?建议用乾丰5030桨;3、用gopro太重了,拍摄效果也不好,因为小鸡太晃。建议用Sony CCD摄像头FPV,飞顺了可以再加Mobius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我也有,很不错。几点经验分享: 1、脚架是薄弱环节,要加强;2、为何用三叶桨,这样岂不是无法折 ...

5030桨的桨还在路上 为了防止炸机 多买了些 谢谢大神的建议啊~索尼的CCD是有 想问一下创新科的迷你图传套装不知道好不呢  TS5823发射机+RC832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5030桨的桨还在路上 为了防止炸机 多买了些 谢谢大神的建议啊~索尼的CCD是有 想问一下创新科的迷你图传 ...

创新科的我也没有过哦

网友:
感觉小巧玲珑

网友:
5寸的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5030桨的桨还在路上 为了防止炸机 多买了些 谢谢大神的建议啊~索尼的CCD是有 想问一下创新科的迷你图传 ...

我用的图传接收跟你说的一样的,没有拉锯  只是隔墙测试   一堵墙无压力   两堵墙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