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TE飞控 导航点锁定的疑问

楼主(2014-11-23):
    LITE V2飞控 通电30秒自检完毕卫星正常一直绿闪  第一次推油门自动记录导航点  飞远后切导航锁定   向后拉杆 自动会飞回导航点上空  可是这时候我不松杆 继续后拉 他又飞远了 并不会在锁定的导航点上不动  看到有别人的视频时到导航点后 继续拉杆的话会绕着导航点旋转 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只能在目视的情况下飞回导航点 再关闭导航锁定 手动降落 疑问来了 我没有装FPV如果飞高了看不见 我如何确定已经在自己头顶上了  只有确定在头顶上了 我才能松油门下降呀  如果在没有FPV的情况下 又无法目视 如何确定已经飞回到导航点?

网友:
GPS精度问题吧

网友:
不要太依赖这种功能,只有你自己的眼睛和经验以及对场地的提前熟悉才是可靠的,其余都是聊胜于无的功能,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都是基于罗盘的功能,而罗盘很容易被干扰,所以如果过于依赖这种不稳定的功能,呵呵,no zuo no die
1,在fpv的情况下看显示器来确定飞机和你的大致位置,不熟悉场地不要作死
2,无fpv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超视距,有什么意义呢?
3,模拟***好,谨慎保平安,人在做,天在看,过分依赖留隐患。

网友:
听,我六轴看不见的时候我靠听声音判断大概方位和距离!

网友:
又是一个不好好看说明书怪飞控的……

楼主:
我知道 如果在返航点锁定模式  当飞进10M以内会自动取消 转为航线点锁定模式   但是我看有些视频里面是在返航点上空  如果拉杆就是绕返航点旋转  是否是LITE主控不支持?

楼主:
自己顶 没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