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550试飞时遇到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23):
dji F550机架;dji opto 30A电调;naza-V2飞控;朗宇3508电机;问题1,试飞时,机子往右后方漂移;
问题2,油门推到50%,电机才开始加速,之前一直处于怠速状态;
问题3,油门推上60%机子离地,在油门不动的情况下,自己出现上升下降的情况(不是感度问题,有时垂直方向非常稳)有时油门都低到20%左右的位置了,机子还在往上跑。

连接电脑,看到ium参数里面,Z轴加速度为1.03,尝过了正常值上限(1.02),同时加速度模也是1.03,超过了1.02的上限。
试飞过程中感觉油门遥感几乎没用呀,有的时候油门推到很大的位置,机子依然下降;有的时候油门很小的位置,机子依然上升...

第一次用dji的飞控,很多不明白的,求教。

网友A:
大疆的飞控就是这样,百分之50以上飞机才飞,回到50悬停。  试试调节垂直感度试试呢?   你多大的桨? 你的电机对于550来说太过于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飞控就是这样,百分之50以上飞机才飞,回到50悬停。  试试调节垂直感度试试呢?   你多大的桨? 你 ...

我的桨叶是买V2的时候送的,9寸的,白色的,应该是dji的桨吧=。=...上面还写了0-xoxo、9443R这两种东西,桨叶根部比较大,应该是高效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桨叶是买V2的时候送的,9寸的,白色的,应该是dji的桨吧=。=...上面还写了0-xoxo、9443R这两种东西, ...

可以换好一点的1045,好好调下感度吧,电机KV大没办法,桨小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好一点的1045,好好调下感度吧,电机KV大没办法,桨小了不行。

电机kv是700的=。=  我倒是有很多1045的桨,觉得白色的这个漂亮,就没换...

网友B:
KV700的用9443的不太适合吧。你用几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700的用9443的不太适合吧。你用几S电?

4S 5200mah的电池....感觉续航好差,感觉滞空不到5min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S 5200mah的电池....感觉续航好差,感觉滞空不到5min就不行了。。。

550轴距的用3系电机浪费的,而且KV那么低用大桨的话会打到桨。试试用1045.或者1147不知道能不能用,要么干脆换电机用9443、9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轴距的用3系电机浪费的,而且KV那么低用大桨的话会打到桨。试试用1045.或者1147不知道能不能用,要 ...

JJ不听遥控器油门摇杆指挥,自己上下窜会不会是电机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A:
把电机换成2212的应该就直接解决问题了。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顺便说下7楼的问题,550最大只能上1045,因为轴距太小,1045因为桨之间太近会导致各种震动不抗风等问题。  1147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换成2212的应该就直接解决问题了。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顺便说下7楼的问题,550最大只能上1045 ...

刚开始玩多旋翼,什么都不明白,还以为是我飞控没调好呢;回头吧电机换成2212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