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入门F3P,想请教一下DX7S控的翼型应该选哪种?

楼主(2014-11-23):
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全部用的默认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全部用的默认 希望能帮到你

好的,谢谢。等灰机到了,我试试!

网友B:
那要看你的F3P机的幅翼舵机以及接收机通道是怎么个配置, 如果是单舵机,或者双舵机通过Y线接一个通道 , wing设成normal;  如果是双舵机分开接两个不同的通道, wing 设成Dual Ali.

Tail: normal即可, F3P我还没见过有双舵机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F3P机的幅翼舵机以及接收机通道是怎么个配置, 如果是单舵机,或者双舵机通过Y线接一个通道 , wing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