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听指挥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1-23):
68翼展苏27 用天9/2.4频道! 使用混控。 在地面都正常,地面拿出去100来米也正常。但是上天后离几十米就舵面彻底没反映了!油门还有。飞机慢慢飘下来。是哪里出问题了阿!重新插了
舵机
线。 反复起飞4次都一样 是受干扰了,还是重心、 舵面 还是什么阿/折磨

网友A:
控应该是没问题的,天地飞还是可靠的选择,地面测试都没问题,飞机也能上天 ,有可能是舵机的事,太软的缘故 也就是力量不够 或者你的飞机舵面刚性不够 导致飞机飞起来有个速度 舵面 阻力增大 舵机力度不够 解决方法 换金属舵机还有舵面检查一下是否太软

网友B:
是不是混控设置不对的问题?

网友C:
支持2楼
,楼主应该検查舵机

楼主(2014-12-26):
同样设备换个飞机 爽飞 难道是重心不对~

网友D:
估计是已经失速了,没有舵效而已,加大点动力,重心前移一点看看

网友:
控里面换一个模式~从新设置一下看看~~~弄不好是你这个模型数据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