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电池问题

楼主(2014-11-23):
精灵2,同样容量下,改用4S电池会不会比3S增加飞行时间?

网友:
感觉不会 请大神解释

楼主:
请大神继续

网友A:
精靈二好像沒辦法裝4S電池吧!掛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靈二好像沒辦法裝4S電池吧!掛那呢

精灵1,理论上假设

网友:
并加电池只是容量增加,电流加大

网友B:
会!电机消耗功率一样的情况下,增加了电压就减小了电流,同样是一样容量的电池,续航时间会变长,但续航时间小于前者的两倍,多加了起飞重量

网友:
只会增加动力,减少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电机消耗功率一样的情况下,增加了电压就减小了电流,同样是一样容量的电池,续航时间会变长,但续航时 ...

没看明白

网友:
物理公式  P=UI  这样就行了吧

网友:
智能电池不好随便改用。